请教:李春发老师问题

楼主(2004-01-12):
李老师: 当变频器低速运转时,散热风扇转速也很低,在保证转矩的情况下,电机的冷却是否会有问题。由于不太了解变频器原理,在低速下,输出电流是否也很小? 多谢指教!

网友A:
在低速下,输出电流通常很大。电机会发热,最好另加散热风扇。

网友B(2009-07-22):
李老师:
施耐德31变频器原来有密码,参数不能改应怎办?

网友C:
你不能针对于变频器风扇设置参数让它一直转!再不行就得采取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