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三相全控桥模块

楼主(2004-01-12):
大家好,我现在正构建运动控制系统实验平台,我向各位请教个问题,我要用到三相全控桥模块(三相380V),我的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功率1.1Kw,额定电流2.7A),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产品用于整流,先行谢过!

网友A:
主要就是耐压值和电流值,我建议你选用耐压1200V,电流为10A-15A得模块,三社,三菱、富士的整流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