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大哥变频器节电问题

楼主(2004-01-12):
我有一线路,下端并联接四、五台功率为1.5KW的电机,电机的运行状况为:每次最多运行两台电机,经常更换使用不同的电机,而且电机非常频繁的启停。如果我在其总线上安装一台变频器,是否能达到节电的效果。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3-11-30):
前提是起停频繁到何等程度?如果变频器许可范围内,应该是节能的。总线上的变频器功率要满足运行电机的需求。

网友B(2004-01-12):
节能不节能,应该取决于电机拖动的负载是否可以调速,现在的工况存在浪费。另外,电机频繁起停,一拖多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C(2004-05-12):
你可以试试用可控硅调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