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吧 变频节电如何计算

楼主(2004-01-12):
请教:客户经常让我计算节电效率,应如何计算。如132KW的空压机 额定电流255A 工作电流150A 可否节电 另外15KW的水泵 工作电流6.3A 能节多少电(用变频器)??/?

网友A(2003-08-27):
节电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问题,需要结合实际考虑问题,但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电业局收费照的那个表的数目字,取一个基准前后一比,是否节电立判

网友B(2004-01-12):
以上问题是节电率高,绝对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