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FIX32启动的故障

楼主(2004-01-12):
我司的控制系统组态软件采用INTELLUTION的FIX32。现有一台终端在启动后出现“canot creat driver table” 如果点击画面系统便死机,系统提示“wsactask.exe从产生错误,必须重新启动”。现在仍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恳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故障仍没有办法解决,在次请教各位大虾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找以前的备份回复一下,必要时重装fix.

网友B(2004-07-28):
有可能是你的服务里面没有将FIX启动设为自动启动,你可以打开服务看看。。。。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可能你要重新进行驱动组态了,再不行只好重装FI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