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凌华有没有D/A卡?速度为多少?

楼主(2004-01-12):
求助:凌华有没有D/A卡?速度为多少?急急急!!!

网友A:
凌华有普通D/A卡,速度上由于无时钟,因此无法保证,但最短建立时间可达2微秒。 如果需要作任意波形发生器,凌华可以提供DAQ-25XX系列,输出频率可以到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