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请帮忙

楼主(2004-01-12):
有一搅拌机,6极异步电动机全压启动时大于10倍额定电流 如果改用变频控制,要求启动转矩大,请问目前市场上哪种变频器能符合要求? 谢谢!

网友A:
不建议用变频.

网友B:
ABB ACS 600/800

网友C:
根据你的具体工艺要求,提供一下品牌选择: 1、磁通矢量(简易矢量)控制型:fuji-G11,danfoss-vlt5000,emerson-ev2000G. 注意以上机型在成本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考虑放大一挡。 2、转矩矢量或者DTC控制型:yasakawa-616G5、siemens-6se70、emerson-Td3000、ABB-acs800。

网友D:
我也觉得有必要把变频器容量加大一档

网友E:
朋友,你在那里呀!如果你在湖北地区 可以用我们ABB的变频器免费给你做实验。 027-87882251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德国KEB的变频器啊,网址:www.keb.cn

网友G:
同意将变频器容量加大一级,并选用力矩型变频器

网友A:
用变频的目的是可以调速, 如果不需要速度调整, 就不要为了用变频而加变频, 此类负载有很多变频可以选用(价格问题), 但因负载的关系, 故障率都较高.

网友H:
什么负载呀启动10倍电流,用变频浪费

网友G:
用变频是为了调速还是软启动,假如为了软启动直接选用软启动不就好了吗?省钱

楼主:
大致工艺过程:进料后进行搅拌(溶解物体),反应灌同时加温,溶液挥发,溶解物结晶,一段时间后,反应灌内全部为固态物,此时停止搅拌,再次加入另外一种溶剂,固态物全部沉淀在下面,30分钟后重新开始搅拌(固液混合物)。 此时如果结晶物没有完全被溶透,由于负载太大,电机无法起动(过流保护动作),连续启动20次以上,才有机会运行。12极同样无法启动。而正常运行时(6极)电流30几A,额定电流73A。不调速。 双速电机:YBD280M-4 24/37kW 三角形-双星形 12/6极 解决方法:1、采用45kW电机,但没有把握一定能启动,同时耗电多。 2、采用变频器作为软启动器,以得到高起动转矩,降低起动电流,在正常(轻载)运行时也能节能。但由于启动(12极)与运行(6极)时的电机参数不同,请问是否可以?如何设置?用6极电机启动怕转矩不够。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I(2009-06-16):
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搅拌机要求:外部给定,面板操作,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设置,知道的话帮帮忙明天考试要用,方案可以发我的邮箱里,谢谢

 我的邮箱是hanyui0410@126.com

网友J: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K:
把问题复杂化了,从工艺看,这里用变频和软启动较其他方法好。

网友L:
用软启动较其他方法好。

网友M:
有国产的变频器就好了,还ABB!那要多少钱啊!其实就是简单的软起和调速.15906171069技术咨询

网友N: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