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FVRG5S-4的使用

楼主(2004-01-12):
有二台富士FVR110G5S-4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书不会用?有哪位仁兄用过可否指点一二,主要是下面几个参数:控制信号来源,频率信号来源,控制端子排上的X1/X2作什么用途,电位器接哪三个端子?多谢了!!有谁要也可卖掉

楼主:
高手如云的论坛不会没有用吧?谢谢您的不吝赐教,急啊!!

网友A:
正转:FWD-CM, 电位器:11、12(输入)、13。 X1/X2-COM是多功能端子,出厂值是段速。

楼主:
李工: 运转信号来源是第几项? 频率信号来源是第几项?

网友A:
对不起,说明书不见了,查不到!

网友B:
运转信号来源是第19项?01-03 频率信号来源是第25项?0-1

楼主:
谢谢PBJ 但不论19和25改成哪一个控制方式都没有变,是不是还有哪一项要改?富士变频器各系列的参数兼容性太差。

网友B:
改好后按保存

楼主:
PBJ: 改后按SET键,返回检查参数已确定更改了,但实际没变!怎么回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