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界面

楼主(2004-01-12):
如何用PLC的输入点控制HITECH人机的画面?

网友A:
拜托!竞没人知道?

网友B:
PLC内设一页面寄存器,用输入点改变寄存器的值即可改变HMI对应的页面.

网友C(2006-07-12):
很简单,使用人机的控制区,在ADP软件中可以选择得到.然后用PLC上的点去触发控制区内对应的字就可以换画面.

网友D:
要设置控制区和状态区
那样就能用了

网友E:
 福娃贝贝:说的是啊,adp软件,工作参数设定,一般卡选里面有一个可选控制区,用它来改变画面跳转,里面积存器的值是多少,就对应着哪个画面.QQ30543731  多多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