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实现DDE通信 急!!

楼主(2004-01-12):
我有个项目,需要实现FIX3.2与Excel通信,在网络上读取现有工程中的数据。我希望通过DDE实现,请问有高手指点!除DDE方式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2002-05-21):
当然有,opc,itk都行 可与我联系,上海中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intellution南方技术中心)   wujs@chinawiser.com

网友A:
格式:=dmdde|data!节点名.标签名.f_cv 例如:节点名:abc 数据库中的点名:ai1 在Excel的单位格中写入:=dmdde|data!fix.ai1.f_cv 注:具体内容在fix32的电子图书中可以找到

网友B(2002-09-09):
请问 你说的这个地址是填在数据库块的i/o地址栏里 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C:
楼上很明确:“在Excel的单位格中写入:=dmdde|data!fix.ai1.f_cv”

网友D(2002-10-29):
楼上的:请问EXCEL做完日报表后,怎样完成相应的月报表,并按日期存储

网友A(2003-08-01):
to: jsz88hst 你好!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已经实现excel读取ifix数据库里的内容,十分感谢。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其它问题,我想在网页里浏览这个excel文件,可是到IE里浏览的时候,局域网里的其它计算机总是读取本机IFIX数据库的内容,而不是读取服务器IFIX数据库的内容。 还有DDE共享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不会用? 十分着急! 请问我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2004-01-12):
我试了一下FIX做服务器,EXCEL读FIX的数可以。 但用EXCEL往FIX写数不行,我在驱动里加上了DDE客户 关键是EXCEL这里的服务怎么加呀。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