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mode里说的节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1-13):
以前没听说过这个名词 我是新手 3x

网友A(2003-01-22):
就是和一个I/O点相类似的东东.

网友B:
节点应该是指操作站或控制站。 请问大师:节点间的同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通过网络(比如以太网),TRACE MODE提供节点间1:1冗余。

网友D:
trace mode 在一个系统中提供最多200个节点.

网友B:
200个节点?!此时网络负荷为多少???

网友E(2004-01-13):
网络负荷同节点数目没有很大关系。影响网络负荷的因素有: 1.通讯方式。比如用以太网和窜口,他们的传输速率就不一样 2.数据量大小。如果节点繁忙,那么负荷重;如果没有多少数据量,即使节点很多也不会有多少负荷的。 增加节点只是多了整个网络中的冲突检测时间,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