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FIX和MCGS中,如何使用DDE进行连接?

楼主(2004-01-13):
MCGS与iFix中都支持使用DDE进行连接,从而实现本地或异地的数据同步。但其使用方法差别较大。下面介绍其各自的用法。 系统需求: 要使用DDE进行数据交换,需要如下如下配置: Windows NT操作系统; 组态软件,MCGS或iFix; 如使用iFix进行DDE连接,则需要有iFIX DDE 服务器程序; 如使用NetDDE进行网络数据交换,则需要相应的网络组件的支持; ------------------------------------------------------------ iFix配置方法: 要使用iFix中的DDE功能,需要对系统进行如下设置: 在Windowns NT操作系统上,创建DDE共享和连接许可: 1、面上选择开始菜单中的运行菜单; 2. 在打开的运行对话框中,键入DDESHARE; 3. 选择“确定”。打开DDE共享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4. 选择其中的第一个按钮,并双击打开; 5. 选择“添加共享(A)…”按钮,并以如下图所示的方法填写: 6. 在其中选择“权限(P)…”按钮,打开DDE共享名权限设置对话框,并在其中设置相应的权限; 7. 设置完成后,关闭权限设置对话框,并在DDE共享属性对话框中选“确定”按钮; 8. DDE共享设置完成后,需要为新添加的DDE共享设置,信任共享,在DDE共享对话框中,选择刚建立的DDE共享,然后选择“信任共享”对话框并按下图所示的方法填写: 9. 两次选择“确定”按钮,并关闭DDE共享窗口。 使用iFix提供的DDE I/O driver和iFIX DDE server可以与iFix进行DDE连接,使用方法如下: 1. 在Fix数据库中添加若干变量,变量设备使用DDE I/O driver, 2. 在I/O地址中输入DDE地址。 注:详见iFix的电子文档:Using DDE一章。 ------------------------------------------------------------------ MCGS配置方法: 在MCGS中使用DDE方法如下: 1. 设置DDE共享,方法与Fix基本相同,但应用程序名使用MCGSRun,主题名使用DataCentre; 2. 选择工具→DDE连接管理,在打开DDE连接管理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3. 在对框左侧选择要进行DDE连接的变量,然后选择为输出还是输入。 4. 若类型为输出,则无需任何其它设置,若类型为输入,则首先应配置服务节点: 5. 选择“服务点配置”按钮,打开DDE服务节点配置对话框,如下图: 6. 选择“增加”,打开DDE服务节点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7. 在服务名中填入对应的DDE地址的第一节(符号 | 前而的部分,不包括 | ), 在主题名中填入对应DDE地址的第二节(符号 | 与 ! 之简的部分),并选“确认”; 8. 在DDE连接管理对话框中的连接项目中,填入DDE地址的第三节(符号 !之后的部分); ----------------------------------------------------------------- 关于DDE地址: DDE地址由三部分构成,其形式为: 应用程序名|主题名!项名 NetDDE地址同样由三部分构成,其形式为: \\计算机名\NDDE$|DDE共享名.DDE!项名 1. Fix的DDE地址: Fix DDE地址如下表所示: 应用程序(或服务)名 DMDDE 主题名 DATA 项名 Tag.Field (A_) 例如:DMDDE|DATA!Fix.Data00.A_CV 即为一个Fix DDE地址,通过该DDE地址可以访问Fix数据库中的变量Data00的当前值; Fix NetDDE地址如下表所示: 应用程序(或服务)名 \\服务器计算机名\NDDE$ 主题名 $共享名.DDE 项名 Tag.Field (A_) 例如:\\PCServer\NDDE$|$DMDATA.DDE!Fix.Data00.A_CV即为一个Fix NetDDE地址,通过该DDE地址可以访问计算机PCServer上的Fix数据库中的变量Data00的当前值; 2. MCGS的DDE地址: MCGS DDE地址如下表所示: 应用程序(或服务)名 MCGSRun 主题名 DataCentre 项名 变量名 例如:通过DDE地址:MCGSRun|DataCentre!Data00可以访问本地MCGS变量Data00的值。 MCGS NetDDE地址如下表所示: 应用程序(或服务)名 \\服务器计算机名\NDDE$ 主题名 $共享名.DDE 项名 变量名 例如:通过NetDDE地址:\\PCServer\NDDE$|$MCGSData.DDE!Data00,可以访问计算机PCServer上的MCGS中的Data00变量的当前值。 如果有问题,可以访问www.mcgs.com.cn 或致电公司:010-62979682-220

网友A(2009-06-09):
怎么看不到图片,图片内容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B(2011-04-01):
DDE驱动,能否发一份,zxwsh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