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的FX2-48MR的通信故障求助

楼主(2004-01-13):
我在PLC与电脑连接通信时,电脑显示“通讯错误”,传输电缆为RS232至PLC上的RS232AW模块。

网友A:
FX2-48MR下载程序时直接用SC-09就可以了! E-mail: CHINALXL@126.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B:
SC-09是什么?电缆?

网友C:
我想去买一根电缆实现PLC与PC的通信,PLC主机为FX2N—48MR,是买RS232呢还是SC-09。他们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