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04-01-13):
请教各位大虾: 我有一松下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另有一单相220V轴流风机;若想风机能调速可否将其接在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两脚? 恳盼能帮在下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不能!风机要改成三相电机。

网友B:
加电容移相,就可以接三相220V,不过这样就降低效率了。

网友C:
你接电容试试,只听砰的一声。两败俱伤

网友D:
如果是电容移项式的单相电机则把电容去掉,改接成三相,可以使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5-10-10):
在其它公司我看过就是一个风机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任意两脚上,用了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E(2009-06-01):
我有一台菱士达变频器

为什么它的输出电压很高有600多伏呢?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其它公司我看过就是一个风机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任意两脚上,用了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真的吗???????????????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6楼 回复时间:2009-6-1 23:05:51

我有一台菱士达变频器

为什么它的输出电压很高有600多伏呢?

请问是什么原因?、

你是用什么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其它公司我看过就是一个风机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任意两脚上,用了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真的吗???????????????不可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在其它公司我看过就是一个风机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任意两脚上,用了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真的吗???????????????不可能吧

网友J:
1:回楼主,我认为是不行的。2:回8楼:你用的是普通万用表,测量的是峰值电压。

网友K:
风机的用得而都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