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组态软件在实现远程监测方面的缺点吧。HELP

楼主(2004-01-13):
由于要开基于WEB的发远程监控,想到组态王也可以实现,大家能谈谈组态王在实现远程监测方面的缺点么?这样的话自己开发的才有针对性.

网友A(2003-12-03):
组态王WEB版实用性不强. 不是所理解中的本地发布到远方. 使用的为JAVA写的客户端.不能发布控件.组件. 我在参照XML和dotnet 的方式写远程模式. 不能跨平台.(除非其它平台重新写XML的解析部分)

楼主:
to deng_lp 对的,组态王要求客户端安装JRE插件才能支持远程监控。 在组态过程中,要对画面进行WEB发布(转变成HTML)才可以远程浏览。你说的组态王不能发布控件、组件,请问组态画图中的一些控件对象在WEB发布后转变成什么了?

网友B:
组态王的WEB发布功能目前确实不支持控件得发布。 采用WEB功能提供给用户在某一个层面的应用解决方案。 当然它不是万能的。

网友A:
组态王不能发布控件、组件,组态画图中的一些控件对象在WEB发布后转变成什么了?-》空白. 真正作的比较好的是wonderware 的appserver . 可以参照作呀。

楼主:
那组态王图形开发中用“工具箱”画出的图形是什么对象?不是ActiveX对象么?

网友B:
向您说的组态王WEB采用JAVA技术,无法对ActiveX提供支持。

网友C:
国内的同类软件力控这方面做的也不错!~不需要安装插件,并且可以发布组态画面中的所有控件。 关注。。。

网友C:
要说国产组态中网络功能的实现,我斗胆说一句:MCGS的网络版功能是最先进的,也最适合咱们中国用户的工程实践!有实践、有对比,才有说服力!您试试就! 大家有意见或建议,请!

网友D:
组态王的WEB功能我用的比较多,总的来说能够实现基本功能,但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有些在2000下可以运行,有时不能运行,总之通用性较差又没有一个整体的解释和处理方案,应该好好解决一下

网友C:
简单介绍一下MCGS网络版组态软件 处于整个监控系统中最上层的是MCGS网络版软件,MCGS网络版软件主要完成整个系统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即把位于监控之下的所有监控站点的数据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结构,最终集中在由MCGS网络版软件构成的网络服务器中,并把所有的数据在服务器中统一管理和保存,通过Web浏览的方式向各个采集站点发布。使位于办公室的企业领导,生产部门,维修部门和其他部门可以容易、直观的看到现场的工作情况、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和设备工作状态等信息,即使是出差在外的领导,也可随时随地掌握远在千里之外的公司运转情况,达到出差、办公两不误的良好效果,使远程办公,远程领导真正成为现实。 MCGS WWW 网络版提供了先进的下位机-服务器-客户端三层结构体系,所有的控制信息与数据信息都在其中间层--服务器上统一管理、分配。由此,对于维护人员,系统的维护更加简单、有效,信息的提供方式更为一致;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来说,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最全面、及时的现场信息。 WWW网络版特点: l 更经济 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引入了先进的瘦客户机机制。即:在客户端只需要有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或以上版本的网页浏览器,就可以对现场的各种事务进行浏览,甚至控制。无需在用户的计算机上安装任何软件,既减少了软件购买成本,又可以充分利用大部分用户都具备的使用浏览器来浏览网页的能力,无需另外培训用户来使用客户端软件。 l 更省力 使用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系统的组态工作将只集中在服务器端,在客户端无需任何组态工作。同时,所有的控制信息和数据信息都集中到服务器端后,再由服务器对其进行统一地以一致的方式管理和发布。这使得从前期组态到后期管理、维护都更为容易、方便 l 版本升级简单易行   将MCGS通用版组态工程转变为MCGS WWW网络版组态工程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作很少的工作,就可以将已有的组态工程发布到网络上。 l 不需增加网络及硬件设备   使用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可以利用现有网络的软、硬件资源,无论是简单的小型对等共享局域网,还是企业的内部网站,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都可以与其无缝连接。 l 良好的可扩展性 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充许将其嵌入到Microsoft Office办公套件、Web网站系统甚至自已的应用程序中,还可以在Word文档、Excel表格、Web网页、Visual Studio开发工具中将MCGS WWW网络版组态软件作为一个部件使用。 欢迎大家比较选用!

网友E:
用cimpilcity感觉(手机:13861100261。yhb78@sohu.com. 32545164.)感觉象在飞!!

网友F:
哪种组态软件中可方便地做矩阵运算、拟合运算和统计运算而不占用点数?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G:
各位大虾:请问仪表与微机要进行远距离通信,但微机上所装的世纪星通信软件不能全部显示,请问有几种情况?

网友A:
TO:小勇 ifix不算计算点. 支持类OFFICE VBA的所有功能.

网友H(2004-01-13):
wincc web 好用,简单

网友I(2009-10-29):
Movicon Web Client.

功能最强、最易于实现的通过internet浏览器访问你的工厂的方案.
Movicon X Web Client基于JAVA瘦客户机技术, 使用浏览器通过internet或intranet访问MoviconX的数据. 该功能集成在MoviconX软件中,你无须购买其他任何软件, 几次鼠标点击就完全实现了该功能. 你需要的仅仅是购买同时访问的数量许可证.

利用Movicon? 和Movicon Web Client? 技术, 使用浏览器你就可以浏览、控制Movicon X 监控站的全部数据, 从而极大的降低了管理、维护及软件的成本, 提高了工厂的生产率.

防火墙友好的结构

Movicon Web Client? 使用瘦客户机模型, 所有应用在服务器侧处理,使得管理和维护更容易,也更经济.
浏览器显示服务器上的画面, 基于事件驱动的技术, 变化的信息才传到客户机.
最新的技术如Java, XML, Web Services等,以及完全基于例外的结构保证系统的性能和速度.
归因于SOAP和Web Services技术的使用, 客户端访问工厂数据时无须修改或打开防火墙,保证安全的的数据访问.

多平台

Movicon Web Client? 基于Java (J2SE , J2ME)技术. 所以Movicon Web Client可以运行在任何平台上的任何浏览器. 你不仅可使用微软的平台, 也可使用Linux, Unix 工作站. Palm设备或任何具有JAVA功能的平台. Web Client 还可以运行在Windows CE系统上.
Web Client还支持Javaphones 2.0的手机, 你可以用手机监视工厂数据.Web Client 有中间件的版本(J2ME).

让你的工厂在你身边

Movicon Web Client有中间件版本(J2ME), 允许你使用支持Java (JavaPhones)的手机访问Movicon X服务器的数据.
通过访问菜单,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显示服务器的画面,进行画面切换, 浏览和确认报警, 监视变量, 查看历史记录和历史数据等.
在手机上可以显示或访问专门为该手机指定的画面或资源:

从菜单到项目变量的访问指导

从菜单到报警的访问指导

从菜单到历史事件的访问指导

从菜单到历史数据和变量跟踪的访问指导

Java 瘦客户机技术

Movicon X Web Client? 基于Java 瘦客户机技术,客户机,无论时本地站还是internet用户,通过基于Web Services的通讯实现对自动化系统的可视化和控制.这一Web Client解决方案无需在服务器上安装任何额外的软件, 避免了复杂的配置, 却实现了客户端多用户的, 双向的和安全的通讯.

如果服务器装有Web Server (如XP/2000包含的IIS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ver), 那么从客户端的访问是完全透明的.如果服务器是Windows CE, 通过在客户端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实现访问.

工厂服务器可以是运行MoviconX Scada的任何PC,或者基于Movicon XCE的HMI操作站

降低成本

由于Java多平台的支持, Movicon X Web Client? 非常小,可以运行在任何操作系统的任何浏览器上.

通过使用HTML页面, Movicon Web Client? 可以在任何地方将生产过程的画面呈现在浏览器上,从而极大的降低了成本而没有影响性能和功能. Movicon X Web Client? 使用非常简单,在浏览器中直接输入运行Movicon X软件的PC的IP 地址或URL地址即可, 无论是Internet还是Intranet.

Movicon X Web Client?允许低成本的监视和优化生产,无论你的工厂在哪.降低了软件许可的费用,开发和维护费用. 在分布式结构中, 软件和数据在服务器上处理, 按需发布.客户机显示并交互操作与之连接的Movicon? 项目,无须额外的开发, 简化了维护工作, 对服务器的修改立即在客户端体现出来.

Movicon X Web Client? 利用最新的技术显示Movicon? 应用,并与之交互操作. 这些技术是JAVA, XML, SOAP, Web Services.

Movicon Web Client 最先进的通过web访问监控系统的解决方案, 提供了最佳的性价比, 降低了拥有,开发和维护费用.

网友J:
有需要的话,可以看看易控最新推出的WEB功能,号称采用了微软最新的WPF技术,能实现CS结构客户端的效果。如果真这样的话,也算得上是组态软件在WEB领域应用的一大突破了!

网友K:
我觉得还是紫金桥的web好用,操作快,一会就发布出去,效果跟工程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发布,ie端不需要安装任何插件!

网友L(2016-12-22):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或者免费APP客户端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