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连接

楼主(2004-01-13):
请教在ifix里怎样使用控件ado来连接access,好像我找不到ado控件,在那里有,是不是要下载安装的

网友A:
直接写命令,明天发给你

楼主:
谢谢,怎样连接的啊,我的qq是190626017

网友B:
加入ado 2.7模块. Public PrjConn As ADODB.Connection Dim rs As ADODB.Recordset Set rs = New ADODB.Recordset rs.Open SQLStr, PrjConn, adOpenKeyset, adLockOptimistic 命令用ADODB.COMMAND 其它和DAO操作相类似.

网友A:
此用ODBC定义连接,用ADO自己参考下列语句

网友A:
怎发不了帖

网友A:
此用ODBC定义连接,用ADO自己参考下列语句 Dim WithEvents rsADO As ADODB.Recordset Dim WithEvents cnADO As ADODB.Connectio 定义ODBC的连接 Set cnADO = New ADODB.Connection Set rsADO = New ADODB.Recordset str_con = "PROVIDER=MSDASQL;dsn=chuli;uid=;pwd=;" cnADO.Open str_con cnADO.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str_rs_star = CStr(CDate(TxtDate.Text)) & " 00:00:01" str_rs_stop = CStr(DateAdd("d", 1, CDate(TxtDate.Text))) & " 00:30:00" str_rs = "select * from data1 where dt_tm >= #" & str_rs_star & "# and dt_tm <= #" & str_rs_stop & "# order by dt_tm" rsADO.Open str_rs, cnADO, adOpenKeyset, adLockOptimistic rsADO.Requery

楼主:
我要使用ado连接access数据库,要在datagrid里显示,要怎样写啊,大侠要详细一些,我搞了很久也没有成功,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只能看他的例子,试试吧,我感觉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B:
数据绑定不行. 如果只是显示可能MSFLEXGRID进行手工新增和删除.

网友C:
连接的话用vx~那一套的东西,里面有一个ADO,连接access和用vb的 ADO一样,在控件上右键,有个弹出对话框,直接设就是了。

网友D(2004-05-20):
文风可否说详细一些,因为好多人都没有做成功,我想现在问题集中在一下几点 1:大家都是用vb的老手,希望通过vb中间的数据控件的方法来实现和acess数据表的连接、显示、和编辑功能,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控件可以实现,DBgrid,Datagrid或者是Flexgrid?或者说不知道这些控件可否实现或者怎样实现这样的功能? 2:好多人都做个这样的努力,我也试过,但都失败了,希望有高手做个简单的实例演示一下。 3 如果vb中的控件无法实现,那么visionx等控件的实现方法是怎样的,请详细告知 因为为这点问题,我已经忙了好几天都是一无所获,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E(2004-06-23):
请问,IFIX2.6的MBE及MB1可否支持IFIX3.5?,还有DATALINK具体怎么用,是先在驱动里定义数据源,还是在数据库里定义数据源?

网友F:
我写了一个调度程序,比较粗糙,但可以说明问题,如有需要,可发邮件至:honeywell007@163.com

网友G:
实现的道理是一样的,需要在窗体中加入ado和datagrid控件,其数据源间建立联系,使用SQl语句进行数据检索,我刚做好了一个类似的报表工程使用VB开发,不过数据库为SQL,需要的话给我发邮件justin517@tom.com,我可以把源代码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