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01-13):
请教李老师,三恳变频器SVF-503上的热敏电阻在常温下电阻大,还是小?

网友A:
好象是小,这个很少坏!

网友B(2010-06-10):
请教李老师,三恳变频器SVF-503显示代码5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C:
对:huxg3695 关于

请教李老师,三恳变频器SVF-503显示代码5是什么故障啊?

内容的回复:应该5-直流过压(负载过大)

网友C:
1-基板故障 2-过流,3-脉冲过电流 4-过电压 5-负载过大 6-欠压 7-保险丝烧断 8-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