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能实现100km的传输么

楼主(2004-01-13):
用RS485+中继能否实现100km的传输?我怕信号畸变严重 速度大约100k/s能否达到?谢谢

楼主(2003-12-08):
中继级联没限制 么

网友A:
用无线通讯,或拨号连接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用无线的方式比较简単. 対100Km 的距离而言, GSM/GPRS 是一个好选择. 请参考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odem/m1203a_c.htm 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网友C:
如果不使用中继器,RS485最多能够传输1219米,速度下降至100KB/S,由此可以推断100KM时,其传输速度应当下降,不足100KB/S。只有在很短距离下(几米)才能到理论值传输值。

网友D(2004-01-10):
不太具有可操作性

网友A:
如果想实现100km的传输,用485不太可能,还是改用光纤或者Modem吧.

网友E(2007-02-19):
中继器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所以一百公里无法实现。最好是用无线解决方案。

网友F:
最合适的方案就是无线的了。

网友G(2007-07-06):
RS485一般用于现场通信,要达到100KM,我认为须用internet(注:只要人在地球上);我现在也这样使用的;
我出差只要能上网,就能连到公司的RS485网络,而且可靠性很好

网友G:
mosa@vip.sina.com

网友H:
 如果对速度有严格要求,比较好的是DDN,FR

网友I:
对,不可能

网友J(2007-11-16):
不能,用无信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