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se会取代PLC和DCS吗?

楼主(2004-01-13):
各位同仁,前几天接待了一台湾的PLC开发经理,他预言未来的PCBase必将取代目前的PLC和DCS,因为他是搞了10年的PLC研发的人员,我不得不重视,有PCBase的高手吗?是否给些预见。

网友A(2003-11-19):
不论是在 商业, 工业, 办公室, 学校 或 个人使用, PC 都将是愈来愈普遍化的. PC 相关的技术人才也较 PLC 的人才要容易找到. 而 PCBased 的控制器人才则几乎可以直接找 PC 的即可, 相关技术可以延用. PCBased 控制器的稳定度方面, 近年来也有不错的改善. 价格上也有相当的优势. PCBased 控制器也有更佳的扩充性, 有更多的应用变化. 以 I-7188/8000 来说, 只要会写 PC 上的 C 程序即可. 以 WinCon-8000 来说, 只要会写 PC 上的 VB or VC 程序即可.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wincon/wincon_index_c.html 这些 PC 上的经验, 都可以很轻松的套用在 I-7188/8000 或 WinCon-8000 这类 PCBased 控制器中, 学习曲线相当的低, 但其功能或弹性却是相当的大. 所以, 个人认为 PCBased 控制器的确存在有不少的优势.

网友B(2003-12-29):
不用会VB, 只要会画工艺流程图就行。通用汽车在美国本土的工厂,DELL在全球的工厂已经看不见PLC了。PC被PLC取代只是在大中型系统,100点以内的小系统由于成本的原因,PLC还不会被取代。

网友C:
我個人認為PLC應該不會被PC-based I/O控制器所取代, 但是可以預見的是這兩類產品有向彼此靠攏的趨勢, 例如PLC廠家再研發新一代的PLC時, 已開始使用一些PC上的Device, 如MMC, CF, USB..., 當然再這個強調e化的時代, 乙太網絡(Ethernet)介面是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程序控制和可靠度是目前PLC優於PC-based產品的強項, 但是運算(Computing), 通訊(Communication)和處理大量模擬量(Analog I/O)信號卻是PLC比較吃虧的地方, 這又剛好是PC-based最容易達成的部分, 像我們本身是PC-based產品製造商, 常常被一些PLC用戶問到有關I/O掃描時間(Fixed Scan Time)的問題, 通常我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這跟使用者的編程方式有關, 所以一些具有相當經驗的工程師, 再針對控制(Control)的部分, 他們還是會選用PLC來完成, 但是在做監視(Monitoring)時, 他們已經對PC-based的產品使用的得心應手了. 為了統一PLC和PC-based編程語言, IEC-61131-3的五種語言現在已經被廣泛的眾多廠商採用, 西門子的Step 7就支持其中三種(LD, FBD, SFC). 我相信接下來的趨勢一定是這兩大系統會被用戶交替採用, PC-based廠家將開始分食傳統PLC的市場, 但並不會被PC-based取代.

网友D:
同意JackyHsieh的观点,任何一种事物或者设备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市场,也都具有自身无可取代的优势。比如PLC的可靠和高速,PC-BASED 产品的灵活和开放。这些都会使两者不可取代,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又会互相取其精华。比如现在PC-BASED PLC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例子,既有PLC在结构、稳定性方面的特点,又有PC的运算,通信方面的优势。使用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用户的控制对象和用户对这种产品的熟悉程度等。

网友E:
还会并行一段时间,也都在发展,未来还很难说

网友B:
就目前而言,PLC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PLC的稳定性是任何控制装置也无法比拟的。

网友B:
希望不会,我是学PLC的

网友F:
JackyHsieh、opal先生: 讲得最为精辟,谢谢上天我能看到的言论 讲好比别人说仪表与PLC之间的关系,单体单通道的复杂控制难道要选一个PLC与屏不成,只是系统稍做大了一点,PLC能含盖一些仪表的功能,但模拟量控制不是它的强项啊,不然过程控制器还能存在嘛---

网友G(2005-08-02):
前几天吃午饭时,看到路边的两个工人,在擦一个配电柜似的东西,里面的几块东西很象PLC,当时第一感觉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控制一个十字路口的20几个红绿灯需要这么贵的东西吗? 仔细一想,还真没发现什么好替戴她的,单片机?用与非门搭?还是PC? 其实这个问题挺无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