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OMRON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4-01-13):
给各位拜个早年啦:)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好发愁呀: 我用的是OMRON CS1G CPU43H,配了C200 AD003和DA004各一块。但是总告诉我特殊单元IO错误,我的操作方法如下: 1、设置模式为NORMAL,分单元号(2和4),安装; 2、上电然后在线,CX-P告诉我IO校验错误 3、手动设置IO表,AD003 OUT字为8 ,IN 2;DA004 OUT 1,IN 9; 4、下载IO表,在线设置(这时IR设置是灰的,正常吗?) 然后的然后就是重复,求助,查资料,郁闷了。问过800,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A:
自动生成i/o表多好! 安装模块->用232线连cpu然后cx-p中选i/o表的新建按钮->所有问题都选“是”即可。

网友B:
我想你可能和其他的模块在冲突了

网友C(2004-03-09):
楼上的师傅: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如何进行操作?AD003上使用说明太简单。 我是这样操作的,但结果不对。 1)先把单元号开关设定如0 2)再自动配置I/O表 3)然后我写了注释表,发现IR101,被自动注释为”输出“ 我以为没有问题,继续开始编程,发现程序里也自动将IR101标记为Q:101,这样,无法继续操作了。 楼上的师傅,可否帮帮我,该怎么处理。另外CX-P中SIOU设置有什么用,我好象也用过了。谢谢。

网友D:
提交你的详细系统配置,以及单元号的分配,我们来检查一下。你自己先检查一下:配置里的一些特殊单元的模块单元号是否有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