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门诊

楼主(2004-01-13):
西门子变频器在化纤.印染.造纸行业应用相当普遍,但该品牌机器一旦出现故障-很大一部分都是整流和逆变模块全部炸毁。许多厂家认为这样的机器已无法修复。其实不然,只要电源驱动板.主板.基板都在,绝大部分都还是可以修复的。本人通过几年对西门子变频器的维修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想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进行一些探讨,如有需要请留下电话号码,到时可为大家免费提供一些咨询!!!!

网友A:
维修费用不是很高吗!!!!

楼主:
我单位就用了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拖动5台55KW电机,在今年4月坏了,非典时期,北京的服务不能跟上,就自己诊断,不过是根据售后服务处的提示,更换功率模块后正常。其后又发生了4次故障,是不同的功率模块烧毁。期间有电机在高速时遇到事故急停,堵转。分析原因可能是瞬间能量不能释放,产生高压对功率模块冲击所致,(正常情况下是电阻制动)。不知道分析原因对不对?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 北京服务处的维护费是很高的!!!!!!!!

网友A:
首先我觉得这么大的电机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的方式就是很不稳妥,有这么多次的维修费用足够买好几台55的机器了

网友B:
不知你在更换功率模块时有没有检查驱动部分,因为功率模块炸掉驱动部分一般都有故障,如再有疑问可以打013575315985咨询!

网友C:
请问西门子制动单元为什么用两块整流电路板并联供电?谢谢

网友C:
请问西门子制动单元为什么用两块整流电路并联供电?谢谢

网友D:
怎么改MDV的CPU板的功率。MM420报A0503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