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am-5017H的采样速率1

楼主(2004-01-13):
请教各位高手:在ADAM-5510平台上,用4块ADAM-5017H同时采集,采集的数据暂存 在5510的flash上,这样每块板的采样速率是否能达到8K,若下降最快能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A(2004-09-12):
ADAM-5017H技术参数虚假,误导工程设计人员。根本不能实现高速采集,因为其使用光偶隔离,实际采集速率与ADAM-5017相近,而此问题却无人过问! ccgsn@sina.com

网友A:
同时还存在抗干扰差的问题,精度是12位的,如果不是要求高速,还是老实用ADAM-5017保险.

网友B:
按研华手册所写,只插一片5017H的采样频率是8K,你插了4片,肯定达不到8K/片的。应该不到2K,1.5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