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应用问题

楼主(2004-01-13):
小弟初初接触使用GPRS来进行远程监控,有些问题还想得不是很明白,请教各位大侠了。 比如说我要使用一台可通过ADSL上Internet的电脑来对连有GPRS传输模块的一台数据采集仪表(该表可进行Modbus通讯)进行数据监测,我电脑上运行的软件编程时该如何向仪表发送监测请求的命令呢?是把Modbus的命令作为一个字符串通过Socket发送到GPRS模块吗?

网友A(2004-03-05):
以字节的形式发送 如命令为:"abcde" 应该是: Byte Command[5]; Command[0]=97; Command[1]=98; Command[4]=101; Socket->SendBuffer(&Command,5);

网友B:
GPRS模块是需要INTERNET服务器的,你还需要做服务器程序,且一般服务器放在公网中,申请一个固定IP,这样模块以及上位机程序都会连接服务器,你请求的数据由服务器转发给模块.这种模式以网络编程中应用最多了. 有什么问题可加我.QQ:8175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