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称重问题

楼主(2004-01-14):
有谁可以告诉我,怎样将多个称重传感器信号采集和进入PLC的方法

网友A(2002-09-27):
您这个问题太大,这里一些建议: 1)您首先得弄清楚传感器的接口,是模拟量还是通讯? 2)如果是通讯,只要是现场总线型的,就可以挂在一个总线上,将不同传感器设置成不同站点。 3)如果是AI,是否需要变送器?您得看传感器是否输出标准信号,因为PLC只接受标准信号0~10V,4~20MA。

楼主:
谢谢! 我用的只是标准称重传感器,所以必须通过仪表或模块才可取得4-20mA或0-10V信号,因此,我需要知道那家PLC有这样的模块或处理信号的装置。如果PLC板最好,这样PLC就可直接处理。

网友B:
干吗不用现成的数据采集卡呢? 能否将具体方案说说。

网友C(2002-11-22):
各位专家: 我厂欲求购或自行开发在线自动称重系统。 在线检测同一产品加工前后重量差值,根据输入设定值自动判断是否合格。 精度要求0.1克。 希望大家提些可行性方案。谢谢

网友D:
zpcqrbi,我以前作过一个在线称重的系统,精度要求也是0.1,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你要求的监测频率,如果频率较低,又有一定的资金,那麽可以考虑用plc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实现,你把要求题具体一点,我可以帮你做方案

网友A:
是的啊,就用AD输入模块解决,成本并不是很高,三菱的FX1N***+FX2N-2AD就可以算是一个基本的方案了.

网友E:
不需要专用的PLC输入模块,可以采用一种将LOAD CELL输出的mv信号,转化为BCD码的变送器,再用普通的开关量输入模块输入,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在线称重控制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F:
你用的这种变送器是自己开发的吗?哪儿有买?多少钱? 每一位精度的BCD码都需用4点输入,输入模块和变送器的价格和能明显比称重模块低吗?

网友G:
可以用PLC称重模块(不是每个厂家的PLC都有称重模块,并且还有传感器匹配问题);也可以先加仪表如梅特勒-托里多,然后将仪表信号通过Profibus、DeviceNet或RIO把信号送到PLC

网友F:
加了配料控制器,价格就高了,采用称重模块,就是为了把PLC当成配料控制器,节省费用,同时少了一个通讯环节,更可靠

网友A:
问一下各位高手:PLC采用了称重模块,是不是该模块带了成熟的算法,不用自己重头开始编了。小弟对称重的工艺不太了解,但看用户的要求精度挺高,不知道用PLC作软件,算法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F:
其实称重算法不难,SIEMENS的称重模块有两种,一种带算法,价格高,与配料控制器类似,我用的是不带算法的,自己在PLC内编。

网友A: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H:
一般称重还可以,如果是zpcqrbi所说的“在线自动称重系统。在线检测同一产品加工前后重量差值,根据输入设定值自动判断是否合格。精度要求0.1克。‘就不那么简单了,关键是动态频率、动态传感器精度和称重范围,单考虑PLC及其称重模块恐怕难以做到。50kg以下的进口的整套系统大约在10-20万元之间。

网友I(2003-10-09):
楼上有兄弟们,若将几个称重传感器的和传入PLC,应用称重信号综合接线盒转换成一路信号再接入PLC即可,不象你们说的那样复杂。 “GH型接线盒为称重系统中传感器与显示仪表连接的必须部件。它可连接4路,6路,8路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并且可以调速传感器输出的不平衡,使称重系统具有更高的精度。 ”

网友J:
我同意豆子的话法.顶

网友K:
贝加莱公司2003模块AI261可直接接称重传感器,24位分辨率,模块提供电源。

网友L:
具有速度的秤量怎么做?

网友M:
大多数称重类厂家的产品都是称重传感器经接线盒(二路以上)到称重显示终端,如果PLC或上位机读取信号经显示终端读取,即使做A/D时,其模拟量也要从显示终端取.而且这个显示终端做得体积大,差不多有手提电脑的三分之二,这对做系统集成来说,这个东东太大了,而且做集成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显示终端的设定报警等诸如此类的功能,因为这功能完全在上位机上做了. 目前本人正想找一个称重变送器(或者说称重处理模块),我对这个模块的要求是:1、有标准的串行通讯功能,能即时读出当前的重量;2、通过标定方式可设定量程和类比的输出(如50KG类似输出10V)、3;体积较小,最好巴掌大即可;4、无需显示和按钮类的东东,因为所有设定通过通讯进行(购买时提供通讯协议给本人即可);5、对多数传感器都支持;6、最好准备有可编程的数字I/O几个,至少一个可编程模拟量端口(6项可作选项,即可不考虑) 请兄弟们推荐厂商或与本人联络或致电本人:020-87360867 多谢!

网友N:
我也在想称重问题,希望大家能给一点提示。最好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图解和部分程序。谢谢!

网友O:
lnny:已发‘智能称重变送器’简要说明给你,请查收。

网友P(2003-12-19):
周公,能否给我一份,谢谢!xhl8841@yahoo.com.cn

网友Q:
我做过失重式计量系统,不知道和这里各位所说的类似否?

网友R: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称重领域是NO1. 0519-6642040转技术支持. 也算咱给老东家做点贡献.

网友S:
关于称重问题:我采用一个三菱PLC,一个AD和自做信号放大器。在FX2N PLC上编程。原理是传感器信号经电源信号放大器放大到0-10伏,接到FX2N-2AD。PLC在编程上采用加减指令,传感器是上海大和。我的邮箱是wenyong.2@msn.com.

网友T:
可以考虑用siemens的siwarex u 系列称重模块,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很容易和上位机通讯,主要是简单

网友U:
有没有做过皮带秤动态称重的,如何计算累计重量,望高手们点拨。

网友P(2004-03-19):
我做过电子皮带称,如果你有问题,可给我发E-mail. xhl8841@126.com

网友V:
ZJLLB,你好!可以指点一下U模块的使用吗?谢谢!

网友W:
我用的是放大板将传感器信号放大到0-10V后 通过A/D模块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本人用的是c200he plc

网友V:
我的邮件是cccc12365@tom.com,有西门子U模块经验的人可以和我讨论一下问题吗?谢谢,我的电话13588820596。倪。

网友X(2004-04-18):
希望给我搞一份 zcyou@126.com

网友Y:
taa兄的提法,我有一设计,500元成本搞定,采用soc单片机设计.

网友Y:
我用sco单片机可实现taa兄要求

网友V:
有对西门子称重U模块比较熟悉的同行,请指点一二,可以吗?

网友Z:
大家好,我是快毕业的电子专业毕业生,现在因做毕业设计遇到些许麻烦。我所做的课题是电子秤,可我不知道该选用那累的传感器芯片,放大器芯片和A/D转换芯片,我希望得到高手帮助。谢谢!我的邮箱是qingping75@163.com,电话是0551-3667751

网友AA(2009-05-01):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失重秤系统,如一个S7-200+称重仪表,通过MODBUS读表的值,或S7-200+称重模块(变送器)

哪位老兄有这方面经验或程序,请联系XGUOCHENG·163.COM,13851604492,小弟我有谢!

网友AB:
如果你是用于张力控制的话,任何一种PLC都能实现,只精度的问号,如果要我告诉你方案,请告诉我你的机器的最高线速度和开放卷的角速度!

网友AB:
如果你是用于张力控制的话,任何一种PLC都能实现,只精度的问题,如果要我告诉你方案,请告诉我你的机器的最高线速度和开放卷的角速度! 你自已也可以把等差例数求和公式代进去做的!

网友AB:
如果你是用于张力控制的话,任何一种PLC都能实现,只精度的问题,如果要我告诉你方案,请告诉我你的机器的最高线速度和开放卷的角速度! 你自已也可以把等差例数求和公式代进去做的!

欢迎电气自动化的朋友们加入本群86055152,一起讨论各种PLC、触摸屏、单片机、工控机、张力控制,纠偏控制,伺服驱动,步进驱动,多轴控制,变频器,等技术问题

网友AC(2010-05-06):
ai261何处有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