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PLC之间的通迅

楼主(2004-01-14):
本人有一项目,用FX1s型PLC、AT90S8535型单片机及MT508S触摸屏组成一套系统。现有2个问题 1·PLC只有1个通迅口,与触摸屏连接后无法再与单片机连接,有没有其它办法? 2·PLC与单片机如何实现通迅?

网友A:
改用RS485总线吧,能解决问题。或再给PLC加一个串口模块

网友B:
模拟一个通迅口啊

网友C(2008-09-19):
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可以就用PLC的通信口,

PLC与单片机的通信要看通信的数据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1,开关量通信可以用PLC的输入、输出点模拟一个RS485通信,这样更简单,也容易编程

2、模拟量通信就要复杂多了,都要加扩展模块。一种是加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这样要进行数据处理,编程很复杂。

另一种是扩展一个通信模块,不知道三陵的现在有没有

网友D:
用开关量模拟一个RS485通信。怎么编程呀。请教高手

网友E:
我这有款产品可以解决协议的转换,有2个通讯接口RS232,RS485,一个产品当作2个用,具体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刘莉  电话 159213908  QQ57788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