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如何变三相380v?

楼主(2004-01-14):
TO:各位师傅: 如何使单相输入AC-220v,输出AC-380v三相,本人用于解决维修变频器时,需要的三相输入电源。请指点:如要能实现,请与我们联系并请报价,最好功率输出能满足维修变频器时拖动电机的空载运行。 以前我们用的是AC220-AC380变压器变换,输入整流单元的只能是单相的380输入,遇到缺相保护维修较麻烦。

网友A:
购卖交流调压变压器,输入380v交流、调压范围0-380v三相。ok

网友B:
whzcj:请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C:
用单相的变频器做电源,它输入单相ACA220 输出3相220,再加变压器

网友D:
慎重!慎重!

网友B:
whzcj: 你说的“交流调压变压器”是输入单相380v交流、输出调压范围0-380v三相吗?

网友B:
李春发师傅:你有什么建议?

楼主:
请问周工;具体如何实现和要花多少银子?单相的变频器是何型号?

网友D:
我的建议是,买一个380V变220V三相变压器(要求耐高频,绝缘和铁心有别于普通变压器),反着用。220V端接单相变频器输出。变压器380V端就可用做电源。但要根据要求经过计算来确定功率,380V输出要滤波处理,变频器载波要最大。单相变频器能买到载波32K的最好了,波形好处理。(我估计2.2Kw足够用了)

网友C:
具体要看功率,但是一般的单相输入的变频器都是2。2KW以下的, 大的就没有了

网友C:
具体要看功率,但是一般的单相输入的变频器都是2。2KW以下的, 大的就没有了,这种方法我用过,是三肯的老型号,新的有没有,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