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灌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04-01-14):
大致工艺过程:进料后进行搅拌(溶解物体),反应灌同时加温,溶液挥发,溶解物结晶,一段时间后,反应灌内全部为固态物,此时停止搅拌,再次加入另外一种溶剂,固态物全部沉淀在下面,30分钟后重新开始搅拌(固液混合物)。   此时如果结晶物没有完全被溶透,由于负载太大,电机无法起动(过流保护动作),连续启动20次以上,才有机会运行。12极同样无法启动。而正常运行时(6极)电流30几A,额定电流73A。不调速。   双速电机:YBD280M-4 24/37kW 三角形-双星形 12/6极   解决方法:1、采用45kW电机,但没有把握一定能启动,同时耗电多。   2、采用变频器作为软启动器,以得到高起动转矩,降低起动电流,在正常(轻载)运行时也能节能。但由于启动(12极)与运行(6极)时的电机参数不同,请问是否可以?如何设置?用6极电机启动怕转矩不够。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建议使用45KW电机和45KW变频器(恒转矩),耗能多少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况;用6级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增加一级机械变速!

网友C:
TO:yonzer 你说的情况我见过。是不是塑胶的塑化过程?开始时为粉状塑料。负载较轻,然后再不断加油,并加温,随后粉状塑料成块,负载最重,额定电流的1。5倍,此时停机,再加油。 如果是这样,表明你用的变频器低频出力不够。变频器什么品牌? 解决方法: 1。双速电机:YBD280M-4 24/37kW 三角形-双星形 12/6极接为双星形6极,固定不变; 2。37KW变频器 3。SINE003系列37KW SINE003--037 4。1HZ 150%额定转矩 5。你若同意,免费安装,满足要求付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首先因为搅拌工艺有速度要求,机械结构不能变。 这是化工企业的一个反应灌,现在还没用变频器。要解决第二次(30分钟后)不能启动的问题。 如果有你这方面的使用案例,我们可以合作,我向你购买变频器,由你提供方案,包括轻载时能节能多少。一共有2台。

网友C:
1。没用变频器怎么知道30钟后不能启动? 2。你在什么地方? 3。怎么与你联系?

楼主:
反应灌是手动操作的。 有实际的案例请发给我,如果真的可行,我们可以谈谈。 yonzer@126.com

网友D:
如果以节能多少来衡量则没有意义用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