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4-01-14):
富士变频器G9S11KW输出50HZ,两相380V,一相290V。为什么?? 怎么解决? 最基本的面板箭头调速可不可以用,带5.5KW电机

网友A:
大多都是光偶坏!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另外你先把变频器打开螺丝紧紧,然后测量输出三相直流分量有没有,估计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多谢! 这样用对变频器和电机损坏大么? 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B:
我式说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进行检测!!!维修好了才能带电机

网友C:
先测驱动波形,如果一致,就是模块伤了

网友D:
你的问题真的有问题 "G9S11KW输出50HZ,两相380V?一相290V?" 你是想说缺相吗? 仔细查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