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vxcombo(VisiconX复选框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4-01-14):
我想问一下:如何在vxcombo(VisiconX复选框控件)中添加下拉菜单中的内容。哪位能给段代码或操作过程,说明也可以。多谢。

网友A(2004-05-20):
用additem不可以吗?

网友B:
ifix电子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2004-06-19):
可以用vxdata控件动画复选框具体方法见电子书visiconx控件部分有详细说明。重点是设置好vxcomb控件的数据原,如你列表框要显示时时数据或历史数据还有设置好SQl查询。

网友D(2017-06-21):
如果不用脚本怎么做,请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