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017H采样速率

楼主(2004-01-14):
请教各位贤人: 在I-8000上用多于2块的I-8017H板同时采集数据,采集的数据暂存于I-8000上,每板的采集速率 还能达到100K吗,若下降能下降多少? 谢谢!

网友A:
8017H 的規格最快可以到 100 K/每秒。 只插一片,使用1個通道: Ch0 --> Ch0 --> .... -->Ch0 --> Ch0 --> .... Ch0 的採集速度為 100K 只插一片,使用8個通道: Ch0 --> Ch1 --> .... -->Ch7 --> Ch0 --> .... 每個通道的採集速度為 100K/8 插二片,使用16個通道: S0-Ch0 --> S0-Ch1 --> .... -->S0-Ch7 --> S1-Ch0 --> .... --> S1-Ch7 --> S0-Ch1 --> .... 每個通道的採集速度為 100K/(8*2) 以上面的採集方式,使用的 8017H 愈多,則每個通道的採集速度降低,但是總速度還是 100K/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