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恳SVF-503如何使用假负载

楼主(2004-01-14):
请教老师们:我有一台三恳SVF-503变频器,开机时显示正常,旋转频率旋钮,显示故障代码4,同时接触器跳开,,后经老师们的指点,发现模块损坏两块,与其对应的驱动部分没有发现有元器件损坏。新模块已买到,请教老师,怎样使用假负载判别主板是否正常?最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用60W电灯串联在电容与模块处,另一60W电灯代替原来的快熔,就OK了。

网友B:
看一下《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介绍一些变频器的维修经验: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5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