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 SH

楼主(2004-01-14):
请问AI模块中输入通道数项中“微分输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A:
三种方式中没有你提到的"微分",请问您在哪个文件看到哪个模块是这么说的?

楼主:
在产品目录B&R2003中AI354模块中输入通道数:4个微分输入。多谢!

网友B:
应该是差分输入吧

网友A:
dengbinfd说得对.英文是"differential input", 输入信号连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和(-), 参考电位由信号(-)而不是0V提供, 测量值是(+)对(-)的相对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