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的PID温度控制》

楼主(2004-01-14):
用到的模块是FX2N-4AD-PT和FX2n-2DA,外围硬件是气动薄膜阀,用来控制蒸气,被控对象的温度要控制在80度,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jcj-mail@163.net

网友A:
自己试试!

网友B:
应该不难。我刚做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C:
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合集中就有一个例子,讲的就是使用PID控制温度。(包括PID参数的自动整定程序) 找一本手册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