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c气缸L-CY1S10H-255

楼主(2004-01-14):
请教smc气缸L-CY1S10H-255:气缸在运行中,滑块打到两边时均有反弹现象---润滑良好,突然发生这种现象。请问这是何种原因?又有几种?如何解决?

网友A(2001-11-22):
是反弹还是粘滞?

网友A:
可以调一下进气管气阀,如果是突然出现,肯定是气阀漏气或控制电路有问题,一项一项去查,不难!!!

网友B(2002-02-21):
将气缓冲调小点,原因应该是的 sms(深圳)服务中心 文亿丰 t:0755-3849566

网友C(2002-07-28):
您所选用的smc产品是质量问题,应该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你可以改品牌,如英国诺冠(NORGREN),这个品牌是世界一流的产品。联系电话:021-56089678

网友A:
加油壓緩沖器021-65420882 35052028 35051801 陳偉FAX:021-55380132 上海狄美自動化電器有限公司

网友D:
你好! 该气缸为高品质导杆式无杆气缸,供货渠道为SMM(香港)有限公司. 型号是否完整? 如果完整,该气缸为橡胶缓冲,不存在气缓冲问题; 加油压缓冲器,从机构上来讲也是不可行的; 改用NORGREN风格不统一,安装尺寸不一致; 调节调速阀,降低运行速度,看看结果如何;若行程末了有磁性开关或其他类型的开关,调节它们的位置,试验一下. 最快的方法是和SMC公司的技术人员联系,请他们去现场调查实际情况. 他们的联系方法可以在http://www.smc.com.cn/ 上找到. 祝 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E(2002-08-27):
调节进口调速阀,同时加大排气口消声器的密度。应该可缓解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A(2002-11-24):
按张谦说的做,应该可以解决,将排气节流阀调的大些

网友F:
按HYLU说的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G(2003-01-23):
问题问的不太明白,突然发生是指时有时无还是现在一直有,如果是突然间出现问题,现在一直都有,建议换NORGREN的吧!产品质量问题,你调进气流量也好还是排气流量也好,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日本人的东西就这样,拿我们中国人开涮的。况且你调流量也不是办法,可能反弹情况有所缓解,可你汽缸运动速度又怎么保证呢?换一种好产品吧!欧美的产品现在价格也不高,质量是没说的,就是做工上看起来有点糙,不象日本的东西那么好看,可对我们来讲好看有什么用,关键的好用,还有个优点就是欧美的产品互换性非常好,一旦用上日本的东西,以后可就苦了,这也是日本人狡猾之处,建议在选SMC汽缸时一定要选择欧洲标准的汽缸,这样就不会被日本人欺负了。 再有什么气动的问题可以和我E-MAIL联系:DEV2002@sina.com

网友H(2003-03-26):
检查一下气阀,看排气口的消声器是否堵了。如否,将进气调小。

网友I(2003-08-01):
你好!   该气缸为高品质导杆式无杆气缸,供货渠道应该是SMC(香港)有限公司.   型号是否完整?   如果完整,该气缸为橡胶缓冲,不存在气缓冲问题;   加油压缓冲器,从机构上来讲也是不可行的;   改用NORGREN风格不统一,安装尺寸不一致;   调节调速阀,降低运行速度,看看结果如何;若行程末了有磁性开关或其他类型的开关,调节它们的位置,试验一下.   最快的方法是和SMC公司的技术人员联系,请他们去现场调查实际情况.   他们的联系方法可以在http://www.smc.com.cn/ 检查一下气阀,看排气口的消声器是否堵了。 或将排气节流阀调的大些检查一下气阀,看排气口的消声器是否堵了。如果不是,将进气调小。 祝: 早日排除困难,眉笑眼开! 顺祝: 商祺!

网友A(2003-09-15):
即使是换NORGREN此的型号的价格也不便宜啊。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请找最近的服务中心。此气缸是HK(SMC)组装的。货期快。相对于FESTO。NORGREN有优势。

网友J(2003-11-17):
你好: 你可以替换其它的牌子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用我公司代理的韩国三和(SANWO),有现货!价格也是SMC的一半!质量保证!欢迎来电020-83184369.或huangbingqi456@163.net 祝 商祺!

网友K(2004-01-11):
你好,该气缸为橡胶缓冲,不存在气缓冲问题;加油压缓冲器,从机构上来讲也是不可行的;应该是磁耦合的问题。SMC无杆缸经常会出现问题,机械接触式无杆缸的密封性也很差。建议用我公司代理的韩国三和(SANWO)。欢迎联系。 MAIL:wondee@pub.sz.jsinfo.net

网友A:
会不会气路压力不稳定,查看限流器及消声器,使用油压缓冲器

网友A: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德国KEM-kueppers GmbH公司: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L(2004-07-28):
世界第一无杆气缸生产商和全球最大无杆气缸提供商,ORIGA 在中国无锡成立独资公司,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永远是您的选择. 电话 0510-5203468 贺尔碧格(无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 www.hoerbiger-ori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