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调节阀涩和振荡?

楼主(2004-01-14):
各位朋友: 请教一个问题,用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调节阀涩和振荡。谢谢!

楼主(2003-03-04):
调节阀涩,说明调节阀的传动机构有摩擦。检修。 振荡,说明管道压力大(或压差大),弹簧老化,应力不够。检修。

网友A:
换执行器!

网友B(2003-06-26):
执行机构有弹簧断裂,填料老化,执行机构推杆和阀杆的同轴度超差,阀内套筒理有脏物等等! 如果是定位器的输出振荡,检查放大器的节流件的位置是否与该执行机构的型号相匹配,检查喷嘴挡板机构是否有脏东西。还有挡板与喷嘴的距离要调整合适等! 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要根据现场分析才能具体解决! 本人QQ:311417 电话:13709559322欢迎交流!

楼主:
浪崖: 您好!关于“放大器的节流件的位置是否与该执行机构的型号相匹配”是什么意思?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B:
笨鸟: 您好!对于定位器配用执行机构的型号,是指执行机构的大小,定位器的放大器节流件调整的位置必须与执行机构大小相匹配,形象一点说,如果放大器的排气量过小,执行机构的动作就会很慢,反之就会出现震荡。 如:吴忠仪表生产的HEP型号定位器的放大器的节流控制板有三个位置A、B、C,相对应的执行机构HA2-A、HA3-B、HA4-C。还有每个型号的定位器都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问题就很简单了!!!

网友C:
调节阀的振荡最根本的原因是:定位器和阀门的连接点有问题,你在调阀门的时候把连接点左右移动你在看看。 阀门的卡涩也就是填料有问题,或许阀门的复位弹簧发生形变。如果弹簧发生形变你就要即时的更换。

网友B:
penshucai: 你好!你说调节阀的振荡和定位器的连接点有关系!@这有理论根据吗?能说说你所说的定位器是那个公司什么型号的吗? 我认为连接点左右移动,只会对定位器的行程有影响! 浪崖

网友C:
浪崖: 你好!调节阀的振动和定位器的的连接点是有关系的。也有理论说明,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看过。你等我找找看。在我们的实际应用中也有这样的实例。我们用的是ABB的定位器。 现在我们在调整执行机构的时候碰到了不成线性的情况,也就是25%为23%,75%为78%。另外你们调整执行机构时是按照国家标准吗?

网友B:
penshucai: 你好!你说所的ABB定位器,我知道确实不好调,特别是旧的(投用几年后)经常会出现:缓慢振荡、线性差、动作缓慢(特别是始动的时候)的等问题! ABB的定位器据我所见,茂名乙烯的聚丙烯装置用的比较多,其他石化企业都用的比较少,可以知道你是那个公司的吗? 你所说的调整执行机构是什么意思?是单独调整执行机构还是带定位器调整??最好能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C:
浪崖: 你好! 我是珠海发电厂,我们厂采用的全是ABB的执行机构。我们是带定位器调节的。比如说我们的送风机动叶,经常是回差特别的大。请问你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这样,你先调整反馈杆使执行机构在全开和全关时,定位器凸轮上的滚轮必须要在凸轮的两个极限坐标内(上面有两道斜线).然后调整零点和量程,!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电/气转换模块拆下来,用精密压力表校正它的输出线性.安装,调校地位器! 以上两个方法应该是可以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D(2003-09-03):
有的振荡是因为外部信号有干扰

网友E:
penshucai: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电厂的,我们的风机定位器也是ABB的,也存在晃动和振荡问题,更换了定位器也没用,后来我们更换了执行机构的大气缸,再也没有晃过,估计是气缸使用日久内漏大引起,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alwat: 你好!电厂用的执行器大多都应该是直行程的。不过我感觉你应该问的是旋转类执行机构和直行程执行机构。

网友B:
补充一下:电厂的风机挡板机构用的执行器应该都是旋转类的!

楼主:
浪崖: 气动定位器振荡如何处理?

网友F:
依鄙人愚见,振荡有两种原因造成,1.定位器是传统的滑阀,没有电气转换结构,是简单的机械放大转换,2.定位器的排气量与气缸的排气量不匹配;所以我认为1.选择精确的智能型定位器2.换小或大排气量的定位器

网友B:
气动定位器的结构也友好几种,有上面所说简单的机械放大类的,也有利用喷嘴挡板背压放大类的,也有波纹管带活塞式气阀组类的等等! 如果这类定位器振荡,首先要排除执行机构漏气、定位器禁锢螺钉和反馈部件的松动、喷嘴和挡板的距离是不是太远或挡板有没有松动、还要清除各部件内的污物!然后,有的定位器的放大器都有阻尼调节螺钉,轻微的转动螺钉直到不振荡为止。有些定位器的放大器是不可调的(比如:吴仪的HTP),不过也有办法,把放大器拆下来,用尖嘴钳调节放大器中间的螺钉(注意:越松气越小,越紧气越大)要消除振荡就要往松了调一点,如果定位器反应慢就可以紧一点。回装试试。不行的话就再来,直到不振荡为止!

楼主:
我认为气动滑阀最容易发生振荡,主要是由于机械部分卡滞和定位器不平衡造成的;普通调节阀振荡主要是因为定位器放大器。风机挡板振荡主要是由于挡板并不经常活动卡涩导致的(如果存在定位器安装不当是不应该的)。

网友G:
大家好! 我认为阀门振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定位器的增益不匹配,主要是增益过大造成气量输出过大,阀门来回在设定点两边振荡,另一种原因是阀门的死区过大或过小,主要是阀门解体后盘根安装过松或过紧。推荐大家使用FISHER智能型定位器,该定位器的增益可通过软件或ROSEMOUNT 275手操器进行标定,很好用。对阀门的盘根使用情况也可输出曲线进行检测。功能很多,大家有兴趣可和FISHER各地的代理商联系。 对了,有关调节阀的书,我觉得FISHER的黑皮书是介绍的比较全面,在代理那也可拿到。

网友H(2003-10-16):
关于卡涩和震荡,我同意浪崖的观点,卡涩是填料的老化和缺少密封润滑脂,还有选料不对,或填料压盖太紧。造成卡涩和滞后现象!震荡有多种方面的问题,比如压差过高,选型不符,主要还是定位器的力矩不平衡造成阀门波动。我的见解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请指教。我的邮箱是mjxx@sina.com QQ248488685

网友I:
阀门卡涩,可从阀门注油口加油润滑,对石墨填料有用。

楼主(2003-11-26):
调节阀卡涩、振荡都与填料的摩擦力及定位器的质量有关,可从这两方面处理。 填料在发现摩擦力增大时更换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定位器选择质量好的定位器,对本行业的维护将节约大量的工作量。

网友J(2004-05-19):
to:阿菜 执行机构输出位移是直线运动的叫直行程,输出位移是旋转运动的叫角行程,两者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只是电机一个通过减速变成直线运动,一个通过减速还是旋转运动,直行程带动直线运动的阀门如单座阀等,角行程带动旋转运动的阀门如蝶阀球阀等

网友K(2004-06-25):
23541好像只说了电动机构,气动没有说。不过气动的道理应该也一样吧,都是看最终输出部分的位移。

网友L:
如果是新阀门出现震荡,有很大的可能是阀门选型有问题,口径选的大,可以重新计算CV值。

楼主(2004-09-22):
跑题的帖子和广告已经被删除! 通常答案答错的分数是 0 分,即使本身没有错。请就事论事,不要发与主题无关、文不对题、正确的废话和把讨论引向歧途的帖子。

网友M:
窃以为:调节阀卡涩的原因较多,除了填料部分卡涩外,还有可能是阀内件的配合间隙过小,上阀盖导向部分卡涩、执行机构输出力不够等等,应当全面分析检查。至于振荡,我不知道是波动还是振荡,振荡是输出力不够的表现;波动原因就多了,定位器没有调好,DCS输出的信号波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不够,其它附件调整不好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