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冲顶?

楼主(2004-01-14):
电梯冲顶是怎么回事,我公司昨天有两台冲顶,找维保他们也说不明白,谁给说说。   楼上说的变频器和我公司的一样,谁有说明书(中文)给一份,我的网址是lmjpz@163.com 谢谢

网友A:
电梯里有人吗?不是自由落体就好!!!!还两台一起冲,怪事,怪!真怪!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梯?变频器是什么牌子? 可能是端站减速开关不起作用 。

网友C:
很多原因呵,比如,楼层检测信号失灵、PLC换速或启动输出点有有熔接现象、不排除人为PLC故障设置!等等。 你在哪?我帮你查。

网友D(2008-11-02):
引用 网友C:
关于很多原因呵,比如,楼层检测信号失灵、PLC换速或启动输出点有有熔接现象、不排除人为PLC故障设置!等等。 你在哪?我帮你查。

电梯轿厢超过顶层平面 60处停止这时轿厢内开关选层按钮均失效问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E(2008-12-30):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