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高频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04-01-14):
请教:高频开关电源中采用功率变换器的作用和必要性?可不可以取消呢? 还有就是:输出电流的大小是什么概念,如何确定输出电流有多大,带负载能力?通常,某电源产品都说自己的电源输出电压多少伏,电流多少安培,那么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难道与负载没有关系吗?电流大小应该是有负载决定的吧? 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hehe 老大你的问题太。。。 高平开关电源啊 不是线性电源哦

楼主:
我不明白上面这位兄弟的意思? 请多多执教! 初学者

网友B:
初学者不会就问的精神应该被鼓励吧。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C:
通常,某电源产品都说自己的电源输出电压多少伏,电流多少安培那是指他的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也就是说,他不能输出比这个还要大20%的电压,电流也一样,这样容易造成电源,当然,你用12V,2A的电源, 现带一负载只有,12V,1A,那当然可以,当很浪费

楼主:
outshine兄弟,电源产品的说明好像都说明了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配额吧?比如24V/10A之类的!我真是有点搞不懂!

网友D:
电压是说电源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是表明该模块地最大输出能力。比如24V/10A说明她最大能输出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