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节电器”真的有节电效果吗?

楼主(2004-01-14):
请问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节电器”真的有节电效果吗?

网友A:
关键是那家的,什么产品,用在那种工况。 世间所有的产品都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世上没有万灵药

楼主:
在不改变负载特性的前提下,实现“节电”是不可能的。

楼主:
PIIII:《请教:节电器真的有用吗?》 本论题共有6人回复。   现在节电器炒得很火,不知是否真的象厂家说的那样节电率在15%-60%之间?这个技术与产品成熟吗?   多谢指教!   盼复!    PIIII 以下是对《请教:节电器真的有用吗?》的回复: 探索发现研究者: 2002-7-15 12:03:00 --------------------------------------------------------------------------------   我对具体的节电器结构还不太了解,这里我只从理论上谈谈我的一些纯理论的看法。我想,要想达到节电,无非有两种方式:1、采用智能化方式,即利用计算机技术对用电设备进行监控,减少人为的能量浪费。2、采用附加电路进行补偿,比如利用电容减少电器的感性,从而减少无功功率。节电率的大小要看电路补偿的大小以及人为能量浪费的多少而定。 王正义: 2002-10-19 8:42:00 --------------------------------------------------------------------------------   我现在听说有一种能够降压的节电器   不知其原理是什么   请教各位 宋明: 2002-10-21 22:04:00 --------------------------------------------------------------------------------   如果:1 不损坏设备    2 不窃电    3 不骗人   相信该产品会供不应求。   哪里有卖,我也想买!    天衡: 2002-11-4 11:29:00 --------------------------------------------------------------------------------   你开车吗?停车时把火灭掉比不灭节油100%,这当然是事实。但启动费油使停车时间很短时的节油得不偿失,也是事实。你会不管时间长短每停车必灭火吗?作个类比,我想搞清楚节电15%-60%的工况条件和原理是很重要的。 龚生: 2002-12-17 15:58:00 --------------------------------------------------------------------------------    其实现实中有很多节电产品是可行的,而且节电效果也不错。但是,现在本人比较赞成的节电产品为单一的针对某种单一用电器的产品,因为每种用电器都有自己的节电空间,所以节电的原理都不尽相同。针对一拖多的节电产品在现行的科技基础上是不太可行的。    本公司生产的衣车节电器,就是单一的针对一个电机安装一台的节电产品,节电率在30-50%之间,效果明显,并可以用有功电表进行实测。    如您对我公司产品有兴趣,可以发email给我   billyghd@vip.sina.com 或者致电:0755-83252248 83363505龚生 QICHUNWEI: 2003-1-3 23:55:00 --------------------------------------------------------------------------------   节电器多数是骗人的,也许对感性负载作无功补偿有一点点“节电”效果,但对阻性负载是绝对无用的!!!

网友B:
你加一节电器就等于多用一点电,

网友C:
我们专做工业自动化和节能节电工程,我们自己有一种很好的节电产品,自己的专利,而且是有功节电,有很多成功客户案例。欢迎大家来电探讨指教。我们的产品绝不是可控硅工作,无谐波污染。有功节电最低10%。电话:010-65661871 010-65661873

楼主:
欢迎厂家在这里说明节电原理

网友A:
其实所谓节电,变频节电大家都不质疑; 另外,降压对阻性肯定是节电的; 提高功率因数,增容降低线损 自动控制,降低无谓做工; 等等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