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笔记本不能跟plc通讯

楼主(2004-01-14):
我原来一直用台式机同过omron cpt软件对plc进行读写程序,通讯没问题。但我把omron cpt软件安装在IBM TP600E笔记本电脑后就不能找到plc啦,不知如何对笔记本进行设置,紧急求助!(用的是CQM1-CIF02编程电缆)

楼主(2003-11-24):
说明一下,我用的是omron cpm1a的plc,笔记本跟台式机一样有串口!

楼主:
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请检查bios设置,串口是否被disable 了。 操作系统是否为win95或win98

楼主:
谢谢hill的回复,笔记本的操作系统是win98,台式机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笔记本的bios设置是enable。不知道2000跟98对cpt软件在设置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串口可能坏了。

楼主:
串口应该没坏,因为在串口上使用串口鼠标是正常的!

网友C:
來!真想解決. 安裝MSN 與e_plc@msn.com掛勾.線上教你. omron的代理商只會賣東西嗎?

网友D:
可能你的笔记本COM口与PLC的COM口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E:
楼上的你是说波特率吗?

网友F:
你还是装个MSN吧,利昌機電会教你的

网友G:
你的串口可能被别的占用啦

楼主:
可能是COM口设置的问题。我有台破笔记本,它唯一的9针串口要在PLC程序里设成COM2才可以连上。你试试

网友H:
把你串口的鼠标关掉

网友I:
估计不是设置问题,许多笔记本电脑串口通信困难输出电平低是主要原因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端口被另一个软件占用了! 那时我也很奇怪,后来删了别的软件就搞定了! 你检查一下. 试试吧!

网友K(2004-01-14):
估计不是设置问题,许多笔记本电脑串口通信困难输出电平低是主要原因. 量一量电压有多大。正常为12V

网友B:
是的。量一量串口的电平。静态时2,3,7,8 应当-8V以上,4,6 大约是+ 8V也有+5V的(对5脚量)。最好PLC和计算机用通讯电缆接时量,因为有时由于输入脚损坏可以拉低输出脚。若电平正常,你就不用怀疑硬件的问题了。软件的问题重装系统可以搞定。

网友L:
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是否与台式机一样? 测试串口,将2和3短接,然后用超级终端试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2004-09-27):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笔记本和A-B,OMRON...都联上,就是三菱联不上:(

网友M(2005-05-12):
1、首先必须判断串口是好的,可以采用将串口的2、3短上,看看发出去的数据能不能收到,如能收到相同的数据,则串口是好的。 2、检查串口的设置对不对。 3、检查CPT编程口是不是你使用的口。 4、还要检查旁边有没有干老,如变频器等,这些也常造成通讯不稳定,甚至通讯通不上。

网友N:
omron plc有时会和笔记本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