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高手......PLEASE..THANKYOU

楼主(2004-01-14):
各位高手:大家好!新年好! 本人现有个工程:: 下面是三台S7-300--PLC站//各自独立且相差很远//中心上位机又在一个单独的地方用的是intouch组态软件... 现在是PLC站是用CP343-1网卡,,通过HUB,,再通过转换模块(RJ45接口转光纤接口)进入光纤 中心上位机是intouch,,通过核心交换机,,再通过转换模块(光纤接口转RJ45接口)接入光纤.... 请问高手们:这样能行吗? 1.中心上位机用普通网卡行吗? 2.中心上位机要装啥软件INTOUCH才能读到PLC数据? 3.怎样才能在中心上位机上通过STEP7监控到下面的数据? 4.下面的S7-300站是否不用编程序,,只要组态一下以太网配置MAC和IP地址等 就可以吧? 5.选TCP connection 还是iso-on-tcp connection呢? 刚接触..望高手赐教......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天啦........没人知道吗??

网友A:
1、上位机用普通网卡就行。 2、INTOUCH自带通讯软件,但不知你有没买,我可以提供其它软件, ¥100。EMAIL:ZHUYELP@163.COM 3、用INTOUCH和通讯软件就行。 4、S7-300不要编程序,只要硬件组态。 5、用ISO-ON-TCP 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