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AI模块引起二线制仪表损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4-01-14):
我公司新建的一条生产线用的系统为西门子6ES7 414-2XG03-0AB0,其AI模块为6ES7 331-7KF02-0AB0,调试过程中发现,一部分AI模块会引起二线制仪表(温变和压变,其中压变为罗斯蒙特1151)损坏。现象为:二线制仪表直接由DC24V电源供电,一切正常,当由AI模块供电时,就会有56mA左右的电流,测AI模块的输出电压也只有22V左右,不知是何原因,集成商未提供模块的使用说明书,不知是否为西门子公司有意对中国人保密?目前集成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请懂得这个原因的高手帮助我们一下,谢谢了!! 另:四线制仪表接入AI模块后测进入AI模块的电流正常,但WCC上却一直显示最大值,后把信号的负极并到模块的11脚后却正常了,不知是何原因,请知道西门子硬件详细资料的朋友给我发一份谢谢!!还有我想问一下,6ES7 331-7KF02-0AB0,是否为热插拔,点点隔离和带差分输入?

网友A:
接错线了。

网友B:
接错线了,具体接线看选型手册, 11脚和10脚接在一起(必须),再接到24v-(也可不接)。 热插拔?开玩笑吧

网友C:
十分感谢piaoxue和zane两位朋友,还请有选型手册的朋友给邮一份到我邮箱,不胜感激。 E-mail:youboliang@163.com 2003.12.26

楼主:
文件比较大,上西门子网站(www.ad.siemens.com.cn)下载去吧,免费的。

楼主:
检查是否有干扰,检查接地

网友D:
变送器正负接反了

网友C:
请问有无把0—10V直流电压转变成DC4—20mA的简单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