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触摸屏与带按键式显示屏比较

楼主(2004-01-15):
液晶触摸屏与按键式的显示屏那种更易损坏,性价比相比如何?

网友A(2003-09-12):
液晶触摸屏功能更强大。就如自行车与轿车之比。如果你对功能要求比较高的话那就得用液晶触摸屏。

网友B:
那种容易损坏,这个不好说,各个不同品牌的质量也不同。性价比,要看你的用途。从灵活角度上讲,液晶触摸屏,当然好了,它比较直观“按那里动那里”。按键的主要靠光标定位,当然少直观一些(还要考虑到实际操作工不一定习惯计算机的键盘操作这种方式)。个人认为:如果是监视为主的,那么,用按键的也可以。如果经常要进行参数设定,那么还是用液晶触摸屏吧。

网友C(2004-01-15):
视使用环境而定,按键相对耐用,触摸屏易脏、特别怕尖锐物划伤,想想欧美设备为何大都是按键式,日韩则大都触摸屏,这是日本汽车与德国汽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