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流量气体测量

楼主(2004-01-15):
测量介质:氨气。流量每小时几升。要求流量仪表能显示瞬间和累积流量。

网友A(2003-10-23):
管径多大?如果流量太小建议用质量流量计或者容积式流量计,其他的测量方式都很难检测的。

网友B:
日本东京流量计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果选型,需要您提供一些数据资料.

网友C:
你可以采用小口径涡街了,DN10的流量为2.5~11M3/h.

网友A:
流量太小,用涡街有难度,不过我用过一种超声波涡街流量计,量程比很大,不过您说的几升每小时也有难度,建议还是用质量的或容积式的吧。

网友D:
测量0.5~1L/min的空气选择什么方法,管径10~15mm,低压力。

网友E:
可以考虑选用转子流量计

网友F:
为何不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www.shakic.com

网友G(2003-11-27):
我有热式的 小流量测量最好 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H(2004-01-12):
请问各位大虾,均速管流量计的销售单位都有那些,尤其是威力巴和阿牛巴的!谢谢

网友I:
德国IFM流量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J:
美国BROOKS,绝对专业的小口径流量计厂商,欧美市场第一!

网友K(2004-06-10):
不知道管径多大,但是可以考虑用气体涡轮试试

网友L:
用齿轮流量计

网友M:
流量太下,用进口的吧

网友M:
用气体涡轮流量计也不错,但必须说清楚您的工况条件,才能选择!!!

网友N:
使用Honeywell的气体流量传感器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AWM2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2000系列为无源器件,包含两个惠斯顿电桥:一个为闭环的发热控制电路,一个为双传感电路. 。双向气流传感 。实际气体质量流量传感 。流速0~30sccm 到0~1000sccm 。能承受最大共膜压力25PSI 。需另加发热器控制及传感桥路供电电路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 。输出电压:最大50mV AWM3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3000 系列是输出为1-5V 或4~20mA的气体质量流量传感器 。激光校整保证了一致的互换性 。测量流速可至1.0LPM 。能承受最大共膜压力25PSI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 AWM40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40000 系列包括不带放大和放大/ 信号处理的信号。气体流量传感器有一个由加热器与温度敏感元件组成的薄膜隔热的电桥式结构。该电桥式结构对流过芯片的空气或其他气体流量有灵敏和快速的反应。AWM43600V 为6SLPM 器件。它主要的特点是: 。最新的微加工技术 。最高检测流量0-6SLP 。工作温度可至125℃ 。最高可承受150PSI的共膜压力 。快速响应,低电流损耗。 。零点和满量程高稳定性 应用场合 : 电缆充气机,医用呼吸机和肺活量仪,气体检测设备,气体标定 AWM5000 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5000 系列为文丘里流量管形外壳,可以测量最高至20 升/分钟,最大压降2.25"水的气流.微桥芯片直接与气流接触,大大减少了由于通气孔或旁路堵塞引起的误差。每个AWM5000系列产品都包括含放大` 线性修正` 温度补偿和气体标定,气体标定通过激光校整得到 。各种流量接口可选 。文丘里管设计 。远程安装 。激光校整CO2,N2 氩气的标定 。能承受50psi的共模压力 。供电电压:10VDC,输出:5VDC 。工作温度:-20~+70℃ AWM700 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700系列微桥大流量传感器,提供了在线流量测量,和一个特殊设计的旁路封装,这种传感器测量流量可至标准200 标准升/ 分钟(200SLPM),同时导致1 英寸水柱的压降典型值。AWM720P1实现了小封装下的大流量范围,AWM720P1有一个6ms反应时间,10V直流供电,耗电仅60mW,紧凑的塑料封装,可承受过压至25PSI,而不影响指标。传感器的AMP兼容连接件提供了可靠的电气连接。此传感器也很适合于便携设备和电池供电设备。AWM700系列传感器,主要是为医疗呼唤机市场开发的,可以满足许多医疗和分析仪器的应用需求。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输出:5VDC 。能承受25psi的共模压力 典型应用:氧气集中器,氧气保存器,呼吸机和通分机,喷雾器,麻醉器,漏气检测仪,大流量控制器,通信系统,燃料电池控制,环境气候控制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光之神电子有限公司 崔殿 0755-83279118-33/34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www.apollosz.com

网友N:
Annie: 我那几款气体流量传感器中有适合您的吗?

网友O(2005-12-23):
不是吧!现在电磁流量计都能测气体了,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网友P:
测量小流量肯定是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010-87755942赵
我公司生产厂家。

网友Q:
可以考虑使用 爱拓利的腰轮流量计

网友R(2006-01-26):
用皂膜流量计 最小0.1升/分钟 精度:1级
淄博耐普电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网友S:
质量流量计,最小DI1.5.

网友T:
考虑过热式流量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