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怎样清除触摸屏内部数据

楼主(2004-01-15):
我有一三菱的触摸屏fx-50du-tk-tc,我想把内部的画面数据清除,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其内部数据有密码)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新建一个空白画面,将原画面清单覆盖一遍就好了

网友B:
在触摸屏里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密码只是防止你看到他的程序,你把程序直接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