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80MR的通讯梯形图

楼主(2004-01-15):
三菱FX2-80MR的通讯梯形图 使用三菱FX2-80MR,已编好PLC控制程序,现增加以下内容: 1、购置了三菱FX编程电缆SC-09 30米及组态王6.5软件; 2、想通过组态王6.5设备的COM2-三菱FX编程口,实现PLC与组态王6.5通讯。 但苦于目前搜集三菱FX2系列通讯编程资料难!!因此,请诸位高手帮一把,请确认一下上述能否实现,并希望附上实现三菱FX2-80MR的通讯梯形图以及组态王6.5中配置输入X、输出Y参数有何特殊要求。以渡过难关。多谢!! Email:lyh@bynmc.com

网友A:
我现在也正找有关通过编程口进行上位监控的资料呢,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2005-11-04):
对应地址清楚,直接就可以通信

网友C:
可以通讯,需要设置上位机软件组态王6。5的通讯设置,同时要修改PLC的内部D继电器的设置,可参考编程手册P275,通过详细计算以后就可以得到通讯成功!
耐心点,试试不行的话,到【济南★三菱平台】里面留言!

网友D:
组态带PLC不是很麻烦,只要组态里有驱程就行了,不过组太王我没用过,我用的是力控

网友E:
有高手能告诉哪里可以弄到组态软件吗?谢谢!
email:szy@star-cluster.com.cn

网友F:
刚做完Q系列跟组态王通讯的工程,很简单

网友G(2009-11-10):
哪位朋友能帮忙提供三菱FX2-80MR编程手册或指令说明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