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转载)

楼主(2004-01-15):
近年来,传感器在朝着灵敏、精确、适应性强、小巧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光纤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家族的新成员倍受青睐。光纤具有很多优异的性能,例如:抗电磁干扰和原子辐射的性能,径细、质软、重量轻的机械性能,绝缘、无感应的电气性能,耐水、耐高温、耐腐蚀的化学性能等,它能够在人达不到的地方(如高温区),或者对人有害的地区(如核辐射区),起到人的耳目的作用,而且还能超越人的生理界限,接收人的感官所感受不到的外界信息。   光纤传感器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测量多种物理量,比如声场、电场、压力、温度、角速度、加速度等,还可以完成现有测量技术难以完成的测量任务。在狭小的空间里,在强电磁干扰和高电压的环境里,光纤传感器都显示出了独特的能力。目前光纤传感器已经有70多种,大致上分成光纤自身传感器和利用光纤的传感器。   所谓光纤自身的传感器,就是光纤自身直接接收外界的被测量。外接的被测量物理量能够引起测量臂的长度、折射率、直径的变化,从而使得光纤内传输的光在振幅、相位、频率、偏振等方面发生变化。测量臂传输的光与参考臂的参考光互相干涉(比较),使输出的光的相位(或振幅)发生变化,根据这个变化就可检测出被测量的变化。光纤中传输的相位受外界影响的灵敏度很高,利用干涉技术能够检测出10的负4次方弧度的微小相位变化所对应的物理量。利用光纤的绕性和低损耗,能够将很长的光纤盘成直径很小的光纤圈,以增加利用长度,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光纤声传感器就是一种利用光纤自身的传感器。当光纤受到一点很微小的外力作用时,就会产生微弯曲,而其传光能力发生很大的变化。声音是一种机械波,它对光纤的作用就是使光纤受力并产生弯曲,通过弯曲就能够得到声音的强弱。光纤陀螺也是光纤自身传感器的一种,与激光陀螺相比,光纤陀螺灵敏度高,体积小,成本低,可以用于飞机、舰船、导弹等的高性能惯性导航系统。   另外一个大类的光纤传感器是利用光纤的传感器。其结构大致如下:传感器位于光纤端部,光纤只是光的传输线,将被测量的物理量变换成为光的振幅,相位或者振幅的变化。在这种传感器系统中,传统的传感器和光纤相结合。光纤的导入使得实现探针化的遥测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光纤传输的传感器适用范围广,使用简便,但是精度比第一类传感器稍低。   光纤在传感器家族中是后期之秀,它凭借着光纤的优异性能而得到广泛的应用,是在生产实践中值得注意的一种传感器。   光纤传感器凭借着其大量的优点已经成为传感器家族的后起之秀,并且在各种不同的测量中发挥着自己独到的作用,成为传感器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网友A(2003-10-22):
我需要高压测温的光纤传感器,您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CXC1974@163.COM

网友B(2004-01-13):
光纤传感器主要用来测量,工况是否变化,测压力的话有压力传感器,至于测温度的传感器,我正在寻找,找到后我会通知你。

网友C:
惊人大秘密: 1、我们是洛阳解放军150医院和8410生物研究所的成员,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根据我们近3年的研究,发现日本利用基因技术以知名化妆品和食品为主要的媒体来改变我们中国人的基因!   中国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买东西以价格的高低来判断东西好坏,于是不但一直被日本人当作活生生的试验品,还让日本人赚足了钱。比如有一个广告里经常看到的SK-II, 小小一支卖价人民币2千3千的,中国女人拿它当宝贝,工资刚发下来就快马加鞭奔向商店,把辛苦一个月的血汗钱送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自己收入少一点的,就让老公平时省吃俭用多赚钱,然后在过生日之类的日子逼着老公给她买,好象怕日本人穷,日子过不下去了似的。但是SK-II在德国、瑞士等许多欧盟国家及美国是不许销售的,因为他们发现在SK-II里含有能损害人体本身基因的剧毒成分。   在我们经过近3年的详细研究中发现了这种极难察觉的基因病毒成分,能使我们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身体免疫力不断的衰弱,使我们的后代抗疾病的能力变得非常的差。目前我们的生化武器的研究能力还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的731和类似部队很早就拿大量的活人作病毒试验了,这些活人就是中国老百姓。所以我们希望同胞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范,千万不要使用日本化妆品和食品还有药品,我们的研究报告已经上报中央上级部门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措施出台。 2、大家以后不要上新浪网了,告诉你们www.sina.com.cn的来历! ZT新浪的控股方竟是日本,怪不得日本人在西大、买春的丑闻新浪网充耳不闻,打灯笼都找不到!许多网友发誓:新浪不更名,永不登录新浪! 刚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林小姐说:“在日语罗马字里,(sina)就是(),是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这个词,主要是右翼分子在使用。”林小姐说:“在日本的中国人,只要一听到sina这个词,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这样一个有歧视性的字眼,怎么可以用做中国人自己的网站的名字呢?”林小姐的家人听后更是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常用新浪免费电子邮箱与日本朋友和客户联系,对方看到中国人自己用“” 邮箱发信,会不会觉得中国人自己承认是“人”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刘金才查阅了权威典籍,证实“sina”与日文中“ ”的发音完全相同。北京大学、社科院的语言学 家和史学家们也证实: “sina” 就是“”!!! 看后要转贴!贴遍祖国大好河 管他是不是真的,贴了再说,新浪惨了,不买日货也许没那么容易,但是不上有损民族情感的网站还不容易吗 3、这是由日本富豪在中国上海将要盖得世界第一高楼,早些天看到了上海要建世界第一高楼,也看到了相关设计图。当时我就傻了,为了证实我的观点,这些天我对照祖上留下的典籍并翻阅了很多相关的风水学古谱(大家别猜疑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结合自己平生所学得到一个结论:第一高楼一旦建成,中国必亡!!!   正如很多网友所讲,设计图有如两把军刀穿破大地托起一轮红日(每天每个人每个时刻通过不同的角度可透过中间的圆洞看到太阳......),这些只是大家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个人意识形态。真正的解是:旱日鱼肚白!上海的地理位置犹如鱼腑,“旱日鱼肚白”本就死穴,设计人很阴险,在鱼腑上挑出两拔尖刀,让就在海边的鱼不被烤死,也没有能力回到水中。鱼肚破了,鱼自然不能活。其用心之险恶,决不是善与之辈所为。   还有很多因素恕我在此不能直言相告。此危急关头,我屏弃个人原则发贴。望斑竹每日拷贝传与大家,望大家奔走相告,为我中华,为我基业,希望政府能有所察觉,不能重导昔日高丽被日寇13颗龙钉钉死龙脉之覆辙.告中华同胞:上海准备建世界第一高楼,很多同胞还不知道是倭奴的全额投资!投资我们欢迎,问题是该楼外形酷似一把军刀,顶端有一50米的太阳标志,倭奴的用意很明显,它就是要把它的狂妄、它的野心再次插入中国人的心脏!!!时时羞辱在它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中国人!!!还要向世界叫嚣:中国谁最高?唯我大日本!!!这个稍有头脑就能看透的险恶意图,竟然被缺钙的政府层层批准通过并正在踊跃庆贺!!!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可我感到哪天他们会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出卖掉的!!!联想到世界第一高楼总是和随后的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非福兆!!!我感到了另一种刻骨的悲哀!   此楼刚好是在陆家嘴的龙脉的正东方,就是风水上说的:炳泉东架笔!金融本身就是属金的,东方属木,所谓克者为用材,正是赚钱的好地方。正是上海金融区的龙脉走向迎风态势,就是书中所云的卷龙留水口,(正所谓书曰:水曲必有情)正所谓,书云:青龙刀刃入,金枯水止。一旦在这个水口中间用重金的刀刃形建筑劈开,就造成风水中的金刃断曲水格局!但这里妙处就是大楼不会把水路隔断,而是把水流分流到另外的地方,而令到这里的气数向周围散,无法形成陆家嘴这个上海金融区的原先设计规划!而日商在周围“三九”之数的地区低价(相对于陆家嘴的地价)地皮得到分流的龙气影响而兴旺起来,而就可以大大地赚一笔!造摩天大楼的区区一点点钱和这些利润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啦!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栋楼上面工作的人都是在一个巨型的金鱼缸里面的挡煞金鱼!因为这里要分流龙脉的气,就需要极多的锐气,这栋楼里面工作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各个领域里面的精英人物,这样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锐气!(这就是我非常佩服而又不齿日本风水界“九菊一派”的绝妙并且阴毒的风水风格!他们就是以世间万物唯我所用,当然,人也是极其普遍的用法!现在你们明白日本富人为什么喜欢在自己的豪宅养锦鲤了吧!一、挡煞。二、引气。)因为在重金格局里面工作的人受到金的属性影响,这就造成了在这里面工作的人身体不好,非常情绪化!在里面工作的人一旦失败就一跌到低,如果不离开这座建筑影子遮住的地区(就是上海地区)就永无翻身之日!愚人陋见,诸君二十年后便见分晓!,是中国人的一定要转发,不能让起盖成! 4、中国和日本难免一战的! 谁还买日货就是在自杀! 日本在中国的南方,一直在不停的部署,就是随时准备做好跟中国打杖的准备。所以日本人,在这个事当中,全国都基于这种共识,所以不光日本国防部有这个想法,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整个日本全国具备这种想法。为什么?我讲两个道理你听听看,他们是否全国皆兵。中国大陆一个河北的石家庄,一个山西的太原跟大同是产煤的地方,你认为最大的买主是谁?日本。其实日本这个国家不烧煤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大量的向中国采购煤炭呢?其实二、三十年来日本大量不断的向中国采购煤炭,回去以后在日本的下关下船,然后统统用水泥把他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然后沉在内部的内海的海底。听说现在已经沉下去半个太原,这个煤炭是准备将来跟中国打仗的时候要用的。公元2015年至2020年,中国跟日本可能开战。这时候中国的核潜艇可能封锁他的太平洋,中国如果那时有航空母舰,可能出动在日本海,日本主力舰如果跟中国不能突转,就把这个煤炭挖起来烧。所以,现在就开始在采购了。所以,中国一船一船的煤向 日本去,统统沉在他的海底,不知他心中有什么想法? 第二件事情,从人造卫星,看下去,整个日本是条绿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树一棵都不砍。所以在日本砍任何一棵树,都要经过日本政府的许可,因为他们把森林看成重要的资源。可是全日本都用筷子,那怎么办?就中国东北、黑老江、大兴安岭的木材统统向日本出口,从乌苏里江送下去,在海参崴整装了以后,向日本外销。 所以日本人买的全部是我们东北的木头,买回去以后全部削成筷子,给一亿一千万人口使用。当他们吃完以后,没有一根筷子是丢掉的,全部收起来,再给他磨成纸浆,卖给人民日报印报纸。所以人民日本印报纸的纸浆全部是自己的木头,不过是在日本的嘴巴上 面转了一圈。 中国跟日本100年打一次,19世纪干了场甲午战争,我们输了,20世纪又打了8年抗战,我们又输了,要不是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我真不晓得、真难想像,中国是否要亡国了。我到日本去的时候,你猜他们讲了句什么话?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 两颗枪弹,那十几拳就是中国,那两颗枪弹,讲的就是美国,这句话全日本都在讲。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枪弹。这个是他们永远记住的,21世纪跟中国再干一仗。万一又输了,我们中国就22世纪,100年打一次,这件事情全日本都记在心上。我们现在搞经济发展,不承认错误,至少要有这种忧患意识。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美国那个家伙,喜欢当老大,没有事就过来问,你看谁是大哥?那当然是你了,老大!他就说,说得也是!走了,他就走了,你就不要管他了。他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倒是那个小日本就不同了,一碰到的时候就说,日中友好,一边握手,一边在那里磨刀。没有事就嗯搞你一下。所以我们躺在旁边那个日本,我晚上都 睡不着觉。那个美国,我坦白讲,我真的无所谓。 日本出动运输机,支援阿富汗战争,其实那地方挥手的统统是日本军人。那个飞机已经在巴基斯坦,所以日本为了这个事情出动。为什么?做军人就是要常常练习练习,所以日本的军队好久没有打仗了。上一次打了波斯湾战争,日本就想要参战,美国总统就是现在那个小布什的爸爸没有同意。这一次日本人又出动了,这一次他们美国改变了一个方针,允许日本做后勤。所以他们的运输部队,后勤部队就统统出动了。日本实际很想参加前卫部队,希望美国让日本参加,打那个野战。可是美国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妥当。所以日本的前卫部队到现在没有出动,下次如果世界上再有什么战争,日本兵还希望出兵,来练习练习他的野战部队。其实他们在做打仗的准备,积极地做好跟中国战争的准备,中国是亚洲新列强,日本是亚洲霸权,这两个国家非打一仗不可。不打一仗, 不能够了断的。 后来我在台湾又读到一道题:甲午战争是公元哪一年爆发?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我后来到了日本大阪,才知道他们考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杖,日清战争,他们叫日清,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八年抗战。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每个学生都努力作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偿二万万银两,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订马关条约,那又怎么 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可能会打!所以人家就分析了,日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日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走中国未来台湾基隆和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日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条在日本叫做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锁起来,日本的货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日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海军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2020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日本现在统统做了对华抗战的准备,所以什么事情是进入长期状态,他们的情况,现在开始,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时事,在小心谨慎的在那里准备。按照他们的判断,中国跟日本的摩擦,会从东海开始, 从台湾海峡开始,时间判断是2015-2020年,他们的学生统统在开始答了。这种题目在他们那里是这么考虑的,在我们这里是李鸿章伊腾博文,所以这叫做思考,全世界都在研究他们中学的教育,小学的教育,都在启发他们思考,而我们就孤独地教条化。 5、笔者曾经在某个项目中结识了合作硬件厂商的硬件工程师王先生(化名)。双方合作的非常愉快,一次工作之余,大家去附近的某饭馆吃饭。席间,王先生听见我们无意中议论起齐齐哈尔的毒气泄露事件,于是就说起了在日本的一件逸事。 当时的王先生刚刚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进了三菱重工的某个技术研发部门。三菱重工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王先生对这份工作很满意,所以工作也很卖力。 后来有一天,他们去三菱重工的某个厂区做设备测试。那边厂区很大,但有片厂区被封闭了起来,只能看到围墙中厂房很壮观,从外面看,也能看到一些设备。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先生就向很早就进了公司的日本同事问起那片厂区是生产什么的?那个同事就介绍说,那是个备用厂区,设备主要是用来生产坦克及装甲车底盘的,但设备调试完成后,从来就没有开过工。这个厂区三菱重工每年都要投入很多经费进行设备维护。王先生很奇怪地问:“那这个厂区岂不是年年赔本的?”日本的同事吃惊地看着他,然后告诉王先生:“即使是赔本,三菱重工也要让这片厂区所有的设备保持最佳状态。” 那个日本同事是这么解释的:“如果三菱不投入资金保证这个厂房设备时刻处于最佳状态,那么一旦有一天人和日本开战的话,日本根本来不及生产那么多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就将战败。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三菱就是大和民族的罪人。所以无论投入多少钱,三菱都必须这么做。” 王先生当时触动很大,不久他就放弃了在三菱的工作回到了国内。他在席间对我们说:“当他听了日本的同事说的话,感到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么一个虎视耽耽敌视中国的企业工作了。从回国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买过日本生产的东西。倒不是别的原因,只是良心上过不去。” 故事说完了,没别的意思。只是告诉大家,抵制日货,并不是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 6、如果我们使用了新干线,就等于救了日本的三菱重工。(虽然主要是东日本铁路作为承办,但三菱重工肯定是主要的承包方)。三菱重工生产了日本自卫队主要的海、陆、空兵器。主要有性能先进的90式坦克、F-2战机等等。特别是目前正在研发的导弹、军用卫星和更先进的F-X战机,更将成为中国的大威胁。 日本的民族性和地域特点,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肯定是相冲突的,而且还有钓鱼岛这个导火索。未来两国究竟是战略合作,还是相互的战略对手,还很难说。就日本的民族性而言,绝对不会屈从于中国的压力。而日本成为军事正常化国家已经成为必然。日中之间的争端,从经济到 再到地缘战略,会越来越突显。所以在战略上打压日本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而中国这个订单,比全日本铁路总长度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对于四五百亿对于经营上面临重大压力的三菱重工,无疑是雪中送炭。也就等于挽救了三菱重工,这个日本的重工业支柱性的企业。而三菱重工则是日本右翼团体主要的资助方。从种种角度考虑,我们都不应该把这项计划包给日本人做。 当然,目前日本方面还有优势。首先是在成本和安全性方面超过法、德对手。而日本成功的新干线控制技术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日本方面可以先提供部分贷款。条件诱人,但仔细考虑一下。日本人的算盘也精得很,肯定会向中国索取若干年的铁路管理和运营权 ,然后再进行技术转让,在此期间因为他们的控制技术是中国人所掌握不了的,所以这就等于控制住了中国北京到上海的大动脉。若干年后再进行技术转让,那时的这种技术我们是否需要也未可知。 小泉前段时间说,给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民也不领情,让日本人民伤心了。其实,中国并不是日本最大的经援国。他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在暗示中国,可能会将京沪铁路建设权与日本给中国的经援捆绑到一起。想给中国来个敲山震虎。 我希望中国的高层要看清本质,坚决顶住。说实话,日本给中国的经援,是中日两国表面上友好的支柱之一,日本方面不能,也不敢砍断了这根柱子。主要就是想吓吓中国人,然后给他们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经济项目打出政府牌罢了。 而目前的情况好像不太乐观,中国高层好像更倾向于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是一种在战略上短视的行为。也不符合目前中国应该尊旬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希望胡**、温总理能够看到这个建议。再让京沪铁路招标的中国高层的具体负责认真的、全盘的考虑一下。然后再做定论为好 可是当我翻开资料后,却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资料中提到\"架设新干线的首要条件是必 须对新干线所经过的城市,地区,进行彻底的地质勘探\"在往后翻我发现,这些资料对东京到大阪的东海新干线所经过的地区,乃至周围的地域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线路经过的地点,精确到厘米或更细,周围的地域精确到分米,对整个日本东海地区大到山脉、河床;小到下水道、煤气管道、电信设备;下到地下近千米的地层分析、地质构造,上到该地区的温度、湿度,里到沿途人工隧道,天然洞穴,外到植 被分布,人口密度等等,无一不精确标示。 看到这里我觉得日本人的\"认真\"二字就够咱们中国人学习好久了。这还只是日本公布的资料啊,没有公布的一定比这详细百倍。可是仅仅看到这里我就已经是盛夏里出了一身冷汗!!中国的高铁能让日本进行建造吗? 如果与日本进行合作,必然要向日本提供地质报告,中国可能还不具备如此详细的资料,那就有可能让日本对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进行全面的地质地理勘探,即便不由日本勘探,那也必须向日方提供详细资料,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不就对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的地理,地质,人口,工业,环境,军事情报等等了如指掌了吗?这样一来,两国如果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倒也罢了,可是万一两国交恶,发生战事了那中国如何是好,哪怕中日没有直接冲突 ,万一日本把资料提供给中国的敌对国了怎么办。这其实就相当于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人啊!到那时,天堑何以为天堑,地势无以为地势,天时地利将尽始,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只会如虎添翼,势如破竹啊! 这并不是保守,不是闭关锁国,而为那死去的3000万同胞!!! 7、回顾中日历史,与其说是一衣带水,倒不如说是一衣带血倒更为贴切。自龙翔三年 (公元663年唐高宗时代),日本占领朝鲜锦江口始,中日间就拉开了兵戈相见的 序幕(至于那个携大量珍贵文物东渡的汉奸和尚鉴真,不明白历史书上为什么还要 对他大加褒扬),明太祖洪武年, 量 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万历年,丰臣秀吉出 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明大将李如松出兵援朝,在付出较大牺牲后一举击败日本 。然而。从那时起,日本的战略家们就已经开始处心积虑地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 计划。到了近代,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老大帝国的颓弱本质,倭寇的帝国梦 ,就是那时开始于中华民族的血泊与白骨之中的。   56年前的8月6日和8月9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在屡受挫败后,遭到的真正的 天谴。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果然,那动人心魄的一瞬间的闪光与冲天而 起的蘑菇云,让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但今天,当废墟再一次成为繁华 的大都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日本人,爪牙更锋利,气焰更嚣张,而记 忆却更差了。在一部叫《漂流街》的电影里,一个爱打乒乓球的中国黑帮老大,曾 对日本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前,一个岛上生活着一群猿猴,后来有中国人去教他 们写字,猿猴们学会了,但却不懂得字的含义,不懂得什么叫诚实,什么叫善良, 什么叫认罪……(大意)   日本一直流行这这样一种调子,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的确,面对“8.15”, 中国的确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有一篇介绍苏军攻打柏林的文章写到,“巨大的仇恨 使苏军进攻柏林时没有溶入丝毫的怜悯,他们动用了所有可以拉到柏林的重武器, 而根本不考虑平民的伤亡”。苏军也曾经拒绝一支杀害过卓娅的德军投降,而坚持 把他们全部消灭。壮哉!这才是真正的大国之魂!而我们呢,做为战胜国却从未有 过一兵一卒踏上过日本的领土,与 量 浴血奋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却作为内战 的牺牲品与昔日的敌人同处牢狱。据我所知,全国各地的纪念内战的纪念馆要远比 抗日的纪念馆数量多,规模也大得多。政府对日本宽厚,一来只是目光短浅的只考 虑短期的国际形式,二来无非因为日本自78年以来给中国的两兆多日元的贷款(不 用还的吗?)。可有谁想过,与这些低三下四争来的贷款相比,马关条约赔出去的 二万万两白银价值几许?仅仅8年抗战中中国6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价值几许?永 难重生的文物古迹,自然资源价值几许?而千年来无数在对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 民的冤魂,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民族尊严又价值几许?!   总是有人对日本报有幻想,“军国主义是一小部分,广大日本人民对中国是友 好的”的声音不时响起,奴才的腔调,自上而发。看过日本兵出征前在街上请路人 给他们的吉祥物上缝一针以祈求平安吉祥的资料片吗?看过那些身穿和服的年轻女 子,在疯狂地叫喊着反华的口号的资料片吗?看看吧,你可以知道“广大日本人民 ”的真实嘴脸。中国的一艘考察船去钓岛附近探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外交部 的警告:未经日本政府允许不得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青年纷纷要求与中国一战。日 本人对中国的敌意,是全民族的,是发自骨子里的。今天小泉的种种行径,每个中 国人都看在眼里,不需冗言。小泉,不仅仅代表他自己,他是两亿日本人一票一票 选出来的!   日本人聪明、勇敢、坚忍、团结,但他们更变态、畸形、极端、怪异(这些贬 义词并非凭空捏造,如果你领略过那些深受日本人喜爱的病态的艺术,你就会感受 到,日本人性最深处的丑陋与邪恶),这样一群有着人的思维的高级禽兽,要远比 头脑简单,只是知道嗜血的豺狼可怕的多。   中华民族,不是狭隘的种族,在她的怀抱中,56个民族能够亲密无间,和睦相 处;中国人,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在全世界有这数不清的不同语言,不 同肤色的朋友。但唯一的例外,就是太平洋上的四个小岛,那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凶 残与可怕的动物,中华民族永远的心腹之患。中日世仇,不共戴天!每一个中国人 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日本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对于一个应该在地球上消失的种群, 对于一个人人可以诛之的国家,对于一个极端变态的民族,我们永远也不要再对他 们抱有丝毫幻想。抗战期间的一首小诗,叫做《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 去打仗/那么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是奴隶!   中日之间,没有任何友谊可言,有的只有连绵千年的仇恨!先辈的英灵,每天 都在半空中凝视我们这些至今依然无所作为的不肖的子孙,他们焦虑,他们失望… …但我们忍耐终将会有尽头,厉兵秣马,做好准备吧,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浑浊 的小泉,永远也别想再一次兴风作浪!“巨浪”和“东风”就是我们的怒吼,我们 期待着,铭刻着中国制造的蘑菇云再次生起,在东京,在京都,在大版,在每一个 孳生着 量艿 巢穴。中华民族的千年梦魇,永远沉入太平洋底,累劫不复超生!也 许很快,也许还要等很久,但血债必用血来!

网友D(2009-03-17):
上楼

你的话很有感受

网友E(2018-07-28):
科普的很到位   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