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中的给定与反馈量对应

楼主(2004-01-15):
紧急求助!调试过程中给定为0-10V电压,反馈为4-20毫安。给定对应0到50Hz.水压为2公斤时,给定为35Hz,调整范围1.5-2.5公斤。1.5公斤反馈为20Hz,2.5公斤时对应4Hz。启动PID功能后,调节作用不明显,改变P,I参数大小后无明显改观。敬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对PID闭环调节的概念理解的部队: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给定值不是频率,而是一个特定的物理量(在你这里是0-10V电压)与控制量(压力)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运行频率和压力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线性关系。 假设你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1Mpa(10公斤),对应的反馈输出是4-20mA,用模拟量0-10V作为给定,那么1V的给定值就是1公斤,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压力恒定为2公斤,那么给定量就是2V(百分数就是20%)。 至于在2公斤时变频器的频率是多少,取决于此时的管网流量!

楼主:
谢谢指教。不过给定的电压值最终可以反映到频率上。现场的压力变送器压力控制范围是可调整的在此范围内对应(4-20毫安),是不是控制范围与给定(0-10v)对应好的话此问题就可以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B(2005-12-19):
你在设备运行时,调出变频器显示参数看当压力达到2公斤时的反馈量是多少?就把设定值调到多少!我一般使用面板设定,用压力反馈到0-1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