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工业电源

楼主(2004-01-15):
用什么方法可以使6V的蓄电池的电压变为5V。

网友A:
有这么几个办法,1、串联电阻法 2、若电流大的话,可以用三端稳压H7805 CMOS来做,它最大承受的电压为自身的1.5倍,也就是7.5V 一般的电流差不多就够了,H7805最大承受负载电流5A,这样直接就将6V变为5V了。H7805也就8元

网友:
注意查一下看是不是低压差的,7805系列一般不是低压差的。不是的话可不行。

网友B:
串联两个二极管 一个是硅管,一个是锗管,加起来压降差不多正好1V左右。 比较粗糙。对电压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