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报警问题

楼主(2004-01-15):
各位仁兄: 请问在INTOUCH7.11中如何实现当有报警产生时使报警出口能自动弹出的功能,并能触发一个声音文件产生声音报警. 如有回函不胜感激!! TYQ

网友A(2002-11-14):
窗口的显示与报警变量连接,$system.aralm =1 时弹出,再用playsonud()函数放声。

网友B:
PlaySound() 通过 Windows 声音设备(如已安装),播放由 .wav 文件名或 Windows 注册表的 [sounds] 部分中的项目指定的 wave 格式声音。 语法 PlaySound(SoundName,Flags); 参数 描述 SoundName 表示要播放的声音文件的字符串或消息型标记名。 Flags Flags 可以是下列类型之一: 类型 描述 0 同步播放声音(缺省) 1 异步播放声音 2 不使用缺省声音。Paysound 是 .wav 文件的文件名。PlaySound 也可以接收 Windows 注册表 [Sounds] 部分的项目名。例如,如果 Windows 注册表文件中有一个如下所示的项目: MouseClick=C:\Sounds\Click.wav 您可以输入 MouseClick 作为 SoundName。 3 不用! 4 不用! 5-7 不用! 8 重复此声音直到下次调用 PlaySound() 函数为止。适用于 Windows 95(或以上版本)。 9 调用 PlaySound(),适用于 Windows NT。 16 不停止任何当前播放的声音。 实例 PlaySound ("c:\horns.wav",1); 注意 声音必须适合可用物理内存,并且需在已安装 wave 形式的音频设备驱动程序上播放。搜索声音文件的目录顺序如下:当前目录、Windows 目录、Windows 系统目录、PATH 中列出的目录。如果不能找到指定的 .wav声音文件,请进入“开始”菜单,指向“设置”,单击“控制面板”,再双击“声音”图标,以设置您的缺省声音。如不能找到缺省声音,将不会播放声音。

网友C(2004-01-15):
世纪星有语音报警功能 欢迎索要演示光盘 010-82896868-812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