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几个温度点需要监控,用什么总线好?

楼主(2004-01-15):
我现在有个工程,设备级已打算用PROFIBUS-DP,连接七台S7-200。但底层还有十几个温度点需要测控,由于距离比较远,我不打算采用集中控制方式,我本打算采用AS-I总线连接这十几个点,然后通过一个S7-200做为其主站连入PROFIBUS,但苦于找不到带AS-I接口的测温模块(用西门子的LOGO!成本太高)。 请教各位是否有别的方案或现场级总线可以到达这个目的(要求最后可以连入PROFIBUS-DP)?

网友A:
很多。 如研华的

网友B:
可选用欧陆公司的2500产品

网友C:
可以选用CC-Link产品

网友A:
用DAC模块,RS485总线。

网友D:
可以选用 OPTO 22 的! www.opto22.cn

网友E:
你可以使用rosemount的848T产品解决你的问题。 从安装到组态和使用都是最好的。